电调与电池问题

楼主(2011-07-28):
马达:2630 KV1150
请问大家
电池
为1800mah 25C 11.1V 与 2200mah 30C 11.1V 电池是动力工场的
用多少A的电调才不会烧掉。
买2200mah 30C 11.1V 以后是为了可以飞450需要

网友A:
要看你的电机!

网友B:
如果重量不是问题 40A 保險点 450也可以用。

楼主:
谢谢大家 那就选好硬40A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