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天地飞6A还需要什么东西才能飞模拟器呢?

楼主(2011-07-28):
看论坛里又加密狗,又转接线的,都晕了。那位大侠具体还要什么设备

网友:
直接淘宝买个模拟器,不到一百元,找销量大的几家买,买来有安装程序和使用说明

网友A:
便宜点的:
再买一根音频线,网上下几个软件就能模拟了.
楼主论坛搜一下吧,有很详细的帖子.

网友B:
可以搜千红的帖子,里面办法都有。

网友C:
、PPjoy破解版下 载地点: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41444&extra=page%3D1
、音频玩G4的成功要点及音频线的制作方法: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30080&extra=page%3D4
、音频玩G3.5的方法: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39865
、音频玩G2的方法: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67647&extra=page%3D1%26amp%3Bfilter%3Ddige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