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X9II敢不敢用锂电???

楼主(2011-07-28):
前不久在朋友的推荐下入了dsx9II;手感真的和我之前用的天地飞差了很多啊,但是这个控的原配电池我确实不敢恭维,充电要充十几个小时才能充满,而用起来呵呵呵,一直开着也就两小时左右吧,报警!!于是,想着买一个锂电,到tb邮购一只,11.1v2200mah5c的所谓专用电,到手后对电池电压进行了测试,原装电的充满后的电压11.1v,屏幕上如实显示,拿到的锂电没有充电的情况下11.2v,壮着胆子装上锂电开机,没有问题,显示11.2v,接着给锂电充电,充好后电压12.4v,啊!这么大的差距,不敢再往上面装了,请问下用过锂电的大侠,这有没有问题,毕竟控那么贵的东西啊?????
先谢谢了!!!!!!!!!!!!!!!!!!!!!!!!!!!!!!!!!!!!!!!!!!!!!!!!!!!!!!!!!

网友:
我的KDS的控电充满后也是12.4左右,屏幕上也是显示12.4,但控没事,不知道你的能不能行

网友:
还有,我的也是锂电池

网友:
以前用过9X2,3S锂电,满电没有问题的。放心吧

网友:
电压上限倒是不用太担心了,新的控怎么样不太确定,但是老一代的控可是设计时就以可使用1.5V的5号电池供电的,而且有原厂的电池盒可以买。1.5V的5号新电池上去电压都12.8V以上。真正要注意的反倒是低压截止时。用镍电的控低压报警电压才8.5V,3S的锂电放到这个电压,一两次就报废了。有的控有专门的锂电模式,可以调高报警电压,保证锂电不过放,而没有锂电模式的控就要注意控电电压了。锂电放电不要低于11.1V为好。

楼主:
感谢以上长官的帮助,再多听听大家的意见!!!谢谢

网友:
没事,我DSX7 ,A.K.E 2600 也是5C的,直接插上就用,确实比原装电爽

网友:
放心用~保证你电池坏了控也坏不了

网友:
我也用锂电,没事儿的。就把心放肚子里吧。

网友:
用了2年了,放心搞!

楼主:
管他的,等会儿回去接上用,相信大家!!!

网友:
xg7也没事吧?

网友:
不会有问题~~放心用

网友:
所有的遥控器,都是有供电模块的。
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遥控器的处理器部分和发射部分并非直接使用电池的电压。
目前半导体行业很少用到6V以上的系统。
一般CPU用2.5V-5V的系统,高频发射部分一般用3.3V的系统。
电池接进去以后会进过7805之类的线性稳压芯片转变成5V等电压,比如7805,输入即是6S,也是没有问题的,一般能支持到35V,但是输入电压越大,则输出电流就要越小,因为总功耗不能太高,否则会太烫甚至烧坏。至于遥控器,我肯定4S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因为遥控器的电流不会超过500mA的电流。于是3S更没问题了。

网友:
最好是用根降压线,还是有烧高频头的危险的,我就是一个特例。。。

网友:
我的一直在用6只品力5号磷酸铁锂电2并3三串,容量是10.8V1200ma,还有两个空位可以装平衡插头,遥控器开关忘记关电全部放完电池都没有坏,如果是用锂电池这种情况发生一次就报废了

楼主:
热心人真的很多,谢谢了!!

网友:
我也在考虑用锂电池    原装电太不给力了

网友:
把原装控电换成镍氢的就行!锂电在没电的时候压降太快,不适合做控电!

网友:
没问题的,但是你要注意下:1.不能用原配充电器插控充。2.注意电压,及时充电,不要用到控报警,(报警你的锂电也就废了)或者进工程模式,调高低电压报警值。

网友A:
原装电也不错,只是原装充电器不给力。换个快充就行。我经常用2个星期左右充一次电,少用就1个多月才充一次电。

网友B:
我用锂电充满12.6 用了很久了 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