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飞机?

楼主(2011-07-28):
各位高手,请帮鉴定一下此种飞机叫什么?如果能提供相关资料,那你是对俺最大的支持 !在此谢过了!

网友:
俺没见过

网友A:
貌似感觉就是普通的固定翼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友:
应该是飞翼内的哦

网友B:
飞翼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Local Settings\Temporary Internet Files\Content.IE5\CHIBOTYZ\em21[2].gif

网友:
很明显,是飞翼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飞翼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Local Settings\Temporary Internet Files\Content.IE5\CHIBOTYZ\em21[2].gif

网友:
估计是爱好者无图纸乱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