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 3425无刷电机附所有cad图,材料易购,望砖头指导一下

楼主(2011-07-28):
diy 3425无刷电机附cad图,材料易,望砖头指导一下
材料:定子(汽车汽喇叭电机)拆了三个不同牌子都是一样12N的,所以大家去汽修厂收几个吧!我10块钱收了3个
磁钢:淘宝,用25mm*6.35*2.54。一块多一个,cad图是按这个制作
铜线:拆继电器铜线多线并绕
轴:到五金店购6mm顶针,冲针高级点用白钢针价格极低
轴承:mr106轴承到本地轴承店零点几元一个
其它:按cad图打印去找车床加工

[local]3[/local]
[local]4[/local]

文件名: 电机计算2.zip
描述: 电机计算cad图.zip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c98cf1d1-b8db-11e0-99f2-0015c55db73d/

网友A:
我要看定子图。。

网友:
汽车气喇叭有电机?通电的只有个电磁阀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要看定子图。。

引用大侠的图片一样的直径33.6mm
对不起图片已删了,请不要收错是货车的汽喇叭,可上taobao看一下外观红色的那个东西就是汽喇叭电机!!

网友:
是那种电气喇叭的电机吗?

网友:
标题

Diy不错不过这就好比折东补西,如果想练习手绕马达建议从坏掉的马达入手。不推荐

楼主:
线线用0.5x4,绕8圈
结构再经过减重有270克,
经试验空载:电机表面温度40度左右,3s电池实测12.3v kv值只有550太失望了,原希望绕8圈KV值有1000
结果=失望
最后还是支持楼上上网买个算了,现在电机又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