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球头怎么卸呀????

楼主(2011-07-28):
如图,这个球头怎么卸呀???

网友A:
  橫向推一下就行啦,但拆它沒意思的!

因為下面另一球頭不連接任何東西了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橫向推一下就行啦,但拆它沒意思的!

因為下面另一球頭不連接任何東西了就可以了

横向推??我怎么推不动呢。用球头钳也不行。。

网友:
  不用拆它,另一邊的球頭都沒連接東西即可啦!

你說說為甚麼要拆它呢?

网友:
卸它幹什麽?如果連杆斷了直接剪了。
或者把把日字框打豎按在桌面上,用力一壓就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