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V 首飞视频

楼主(2011-07-28):
还没调试好,刚上天测试下。
重心太靠前,低头。。。。。
用的是DVR 录的像,原始视屏700多MB 编辑后成了170多MB 质量下降了些。
不过那摄像头在强光下,看的东西发白。。

1.SD 卡 数据读取错误,会一直闪,换了几种卡都一样,但开机可以检测到,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2.红外平衡仪,仰俯角在平飞的时候是P+35左右,不知道要怎么调??一开平衡模式就俯冲??

[rm]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k_UGRxj2rd8/[/rm]

网友:
平衡俯仰不对就给探头垫东西嘛,把飞机拿手里摆到平飞的姿态,按你说的你的红外探头应该是前面比后面高,垫平就行。准备点不同厚度的东西,多试飞几次加减垫片直到飞机能飞平
http://www.tudou.com/v/k_UGRxj2rd8==.html

网友:
为什么总在手动模式?没测试其他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A:

测试了平衡模式, 但一切换就俯冲, 测试了两次 时间不到1秒  仰俯角在平飞模式下不是零 ,没办法测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试了平衡模式, 但一切换就俯冲, 测试了两次 时间不到1秒  仰俯角在平飞模式下不是零 ,没办法测试。。

这样很危险,没有平衡仪做保障会出事的,还是应该找厂家咨询进行调试指导,调好了自动平衡和自动返航后,才能够安全的FP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