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个针式打印机

楼主(2011-07-28):
拆了一台松下针式打印机。共得到电源一个;驱动板一块;步进电机2个;光轴4根。
搞雕刻机肯定不行 。想搞个数控电火花,不知是否可行?

网友:
没图,多拆几个就能搞雕刻机

网友A:
请教针式的和喷墨的那种好呢

网友:
我有台喷墨, 没用了, 还有台惠普的一体机, 不知道能拆出些什么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针式的和喷墨的那种好呢

要看用来打印什么, 如果是发票, 只能是针打, 其它的话,肯定是喷墨好了,  而除了打相片, 激光又比喷墨好.

网友B:
搞个数控电火花,肯定可行

网友C:
在做个铸铁机架,配个系统可以做5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个数控电火花,肯定可行

发帖时老是出错,我还以为没发上来。
再试试发图:

楼主:
引用 楼主:

发帖时老是出错,我还以为没发上来。
再试试发图:

这回成功了。上面的图是电源,再来两张电源内部:

步进电机

步进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做个铸铁机架,配个系统可以做5轴了
,电源线进入机箱内,火线、工作零线一组;保护零一组。分别绕两个像磁铁一样的圆环(用金属试了下,没有磁性)。不知有何用?估计可能是在市电突然变化时起保护作用的电感。瞎猜的 ,请懂电的老大指点 。

这个是打印头

这个是打印头

网友:
拆了两个了,不知能做些什么?等待中

楼主:
本人对弱电的知识,只能看懂简单的直流电源。就是一个变压器;加一个全桥整流;加一个虑波电容的那种 。很羡慕那些垫纸高手 。

网友D:
步进电机太小了

网友E:
想看打印头解剖图

网友F:
好的坏的??A3幅面的??好的,A3的可惜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步进电机太小了

电火花的驱动力要求很小,和打印机差不多 。关键是还有驱动板,懂行的稍加改动就能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E:
想看打印头解剖图

打印头不好拆,没看到螺丝。估计内部应该是电磁驱动,不会有机械。

网友:
打印头上有两螺丝.拧下来就拆下来了.还有个排线.就这些.光轴还有点用.没什么有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的坏的??A3幅面的??好的,A3的可惜了呀。

好的,还有一台没拆的。是A4的,也可以打带孔的纸带。
还有光轴。有一个是方的,可以传递扭矩的。

网友:
感觉没啥用处,就是一个光轴好像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