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BF20改数控方案征集!

楼主(2011-07-28):
把网友“wuyan7242”的BF20V给收了,终于上床了,虽然是个二手的,但还是比较满意的,保守9层新,功能没问题,到手后先X/Y/Z等都拆下来做了卫生, 因“wuyan7242”主要搞木质工艺品,所以有木屑什么的,进行了彻底的清理。

想要改数控,心中计划的方案如下:(改后的加工对象主要是黄铜、白铜、304不锈钢等)欢迎各位踊跃拍砖!!!
1. 贴朔(贴应该还好操作,担心刮研搞不定,从没弄过!!!),回头还要找FANG老大买材料和请教刮磨的工序。
2. 换滚珠丝杠X/Y轴用1602或1605,Z轴2005,看之前坛内的朋友们改数控的帖,需要对床体进行修正,要不然滚珠丝杠的螺母放不进去,自己除了这个床以外没有其它的床了,不知自宫是否可以搞定???要不然就得送外加工,请已经换滚珠丝杠的前辈们,提供建议和图片,多谢了!!!)
3. 步进电机型号还没有选定,因为对步进电机和数控从来没有接触过,没有经验:loveliness: ,想用直驱的方式,但不知道57加长的是否可以满足使用,步进电机选用什么型号?几A?几相?等,还有配什么驱动等???淘宝上看到好多二手的很便宜,不知道是否能用得住??

请各位前辈多提宝贵意见,多谢多谢!!!

网友A:
我的丝杆和贴塑都没搞,

我是小潘的20LV,  我看结构和  BF20的几乎是一模一样.

我用的独立驱动,   X Y 用 7.5NM的电机, Z用 8.5NM电机, 直驱,  16细分,    70V供电,   力还不错,

也用过 6550? 就是经常用的那个驱动板, 感觉和独立驱动相差很大,  主要表现为, 1. 噪音, 独立驱动不管几细分, 噪音都不大, 那个小板子, 电机停下来有吱吱声, 设置那个叫什么停止速度? 的项目, 可以减小, 但无法完全消除.   2 是驱动的力量, 我用来驱动A轴做  用独立驱动, A轴的电机转速在一分钟2000转, 也不能堵转.  那个驱动板, 在1000转就能很轻松的抓住卡盘堵转, 如果要不能堵转, 速度要非常慢, 这样的力量 , 要用来直驱 铣床的 XY, 明显不行.

网友:
那个整理贴非常好.
从中可以看出, 直驱的, 都是用的86电机.

楼主:
多谢楼上2位朋友的回复,那个整理贴,我有看过,但有的数据不全,好像还有的有出入,我这几天把关于BF20的帖子看了2遍,但我改后可能要洗304不锈钢,为了达到精度,想直驱,用同步带怕会有回差和丢步(因为我没有玩过步进电机和数控,我个人理解)
86的步进电机,要几A?几N扭力?几相?的能达到要求?有位北京的网友建议我用57加长的,他说应该可以,我不懂,所以想多征集些意见。
滚珠丝杠的螺母安装比较麻烦,要对床体本身要进行加工,要不然安装螺母的空间不够,比较头痛,丝杆我还没有买那,有没有螺母相对比较小的?

网友:
 家里有病人顾不上你,发点儿XY轴照片到我邮箱,给你点建议

网友:
20丝杠螺母直径58X44很大的喽
滚珠丝杆滚珠丝杠SFU2005-650mm可按要求加工两端,此价含单螺母

楼主:
老孟也来捧场啦!多谢多谢!滚珠丝杠到时买新的,提前画个草图,就可以让卖家按实际使用状况给加工好,但螺母比较麻烦------个头大,需要对床体进行铣削,现在比较头痛的是步进电机型号的选定(57加长还是86呀?几A?几相?几NM?);还有单独的驱动使用那个厂家的?什么型号的?另外,还有控制板,如:维宏板呀?只是在论坛里听大家讲,有总线的什么的?不知道怎么配套选型???
我用手机拍了几张图片,还有我手头现有的一些东西,不知道那些能够用得上?
不会多图上传,只能一张一张来了。

楼主:
我手头已有的一些东西,一个松下的可编程控制器,两个变频器(一个台达的220V/400W的;一个三菱的380V/2.2KW),还有几个减速电机,可改数控也用不上,请各位帮忙看看给些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丝杆和贴塑都没搞,

我是小潘的20LV,  我看结构和  BF20的几乎是一模一样.

我用的独立驱动,   X Y 用 7.5NM的电机, Z用 8.5NM电机, 直驱,  16细分,    70V供电,   力还不错,

也用过 6550? 就是经常用的 ...

你的独立驱动,是那个厂家,什么型号的?能告知一下吗?
X Y用的是86的步进电机,扭力是7.5NM的直驱;  Z用的也是86,但扭力是8.5NM的直驱?我理解的对吗?

网友:
我的 X  Y 用的 86 步进,  4A电流,  7.5NM的扭力的,  电压是 70V.
Z轴用的   86步进加长,  4A电流, 8.5NM的驱动器.
都用的独立驱动, 独立驱动确实要好很多,  更有力, 噪音更小,
这个电机都是4A电流的,实际上, 我的Z轴设置为3.6, X,Y设置为3A, 可以跑得不错.  在3A下,我全用16细分,  XY空跑能跑上F2500,再快驱动器会过流保护,  4A或更高电流下没有试过.应该能跑得更快.

我看到那些跑上F6000  F8000的,不知道怎么设置的, 估计用的8细分或4细分. 并且丝杆螺距应该比较大一点, 我这个T型丝杆, 螺丝才2mm. F2500就是1250转了.

57加长的电机, 我看扭力也不过2.5NM的样子, 比86差太多了, 如果不换丝杆,不贴塑, 我觉得拉起可能有点恼火.
57电机比86电机的个头, 是小了太多呀.  估计57电机的体积, 只有86电机的1/3.

网友:
建议你在XY轴用5Nm以上的86步进直驱,z轴如果不加气弹簧要6.6Nm以上。我以前XY轴用57步进3.3A加1:2同步轮减速,虽说加工10mm的铝合金没有问题,但是速度不能块,G0 的速度450,XY做插补加工是进刀量和速度都不能到,否则有是不现象,现在已经在开始改用86步进了。这样不仅步进电机要换,驱动、电源都要换,我劝你一步到位:86步进x3(600元)、6A独立驱动x3(600元)、6轴接口板(85元)、50v300W(300元)电源。这些东西taobao都有,括弧内的金额是大致的预算。

楼主:
多谢“江北啊余”和“fjb”两位朋友的详细讲述 ,我准备明天到“朝龙市场”看看,了解一下这边的价格?网上的东西买的比较少,怕买的不合心意,邮寄来邮寄去的麻烦!!!如果这边价格差异不是很大,就直接这边拿货,有问题回去找也方便。

楼主:
对了,PLC这东西控制步进电机怎么样?我应该可以找得到(不用米,找人要),但不知道这东西怎么用?控制步进电机能不能行?他们说可以控制步进电机,还要写程序,我都不懂,所请请明白的给讲讲,能不能用?怎么个接法???多谢了!

楼主:
自己定一下,PLC能不能用在CNC里控制步进电机,怎么接法???请明白的朋友给指点一下,多谢了!!!

网友B:
准备采纳”江北阿余“的方案:
X Y 用 86 步进, 4A电流, 7.5NM的扭力的, 电压是 70V.
Z轴用的 86步进加长, 4A电流, 8.5NM的驱动器.
但不知道用哪款接口板合适?还要预留出A轴,请各位帮忙推荐一下接口板,最好能提供一下参考价格,以免我被奸商宰,多谢了!

网友C:
改好了吗? 羡慕啊 我的25LV 12号才能到..
可以一起交流修改

网友B:
还没有动手那,周末去买步进电机和驱动。想保留Y轴手轮,但没有考虑好怎么放电机那?Y轴的丝杠是“反扣的”,如果换滚珠丝杠,不知道有没有那???
昨天还想先改数控+贴塑,但刚看到一个帖子,说贴塑后会牺牲精度,减少床体磨损而已,我又有点犹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