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控的通道是不是这样分的啊?

楼主(2011-07-28):
如题

网友:
固定翼是的  6通直击不是

网友:
这个是日本手

网友:
这是什么手呀

网友:
一台高级控,比如T12,通道是可以任意设置的

网友:
这不是日本手吧~ 日手左边24 右边31

网友:
可以在模拟器中看到相应通道的变化

网友:
左边横1,竖2,右边横4,竖3这个是大陆手。
对换过来就是美国手。

不存在横2竖1的,你这是非标手

网友:
标题

这种是…那啥龙爪手

网友:
错罗,你这个看起来中右手的,但2跟4对换了,如果你是左手的,那1跟3还要对换一下,总之不论你这个是左手还是右的手,那个2跟4都要换过来

楼主:
懂了,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2012-01-12):
顶 *^o^* 菜鸟study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