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K 刷 韩版2.0固件问题求助

楼主(2011-07-28):
芯片编程
正在编程Flash,请等待...
编程Flash完成
正在校验Flash,请等待...
Flash地址:0x00007A处,校验错误
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先插烧写器,再插KK,这情况可以再试几次,注意熔丝位是否正确,有时候装入flash熔丝位会有变化的

网友:
搭车问一下,各个颜色的KK有区别吗啊?

网友B:
有就是颜色区别,质量不同,性能一样

网友C:
楼主先读一下熔丝位是否正确,再进行下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