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来遥控正负接反

楼主(2011-07-28):
我今天随便找了个适配器插了一下遥控器的充电口,没想到就开不了机了,怎么办啊,如果是正负反了,回烧什么东西,拆开控看了一下,什么也看不懂,有一个小灯亮了,就是开不了机..

网友:
什么控啊?我的天62.4G被同学反接过,烧了只稳压二极管

网友:
看下电源附近的二极管或者电容。。

楼主:
谢谢大家明天去修家电的看看去,我是固朗2代控

网友:
我的经常接反,一点事都没有,固朗的第一代控。

网友:
应该有保护电路吧 应该没多大事

楼主:
今天去修电器的说芯片坏了,郁闷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去修电器的说芯片坏了,郁闷

额~~~  他怎么不说 控坏了~~~~~~~~~~~·

楼主:
重新买了个控,新手真费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