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72m 433m 2种增程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1-07-28):
请教有2种增程各有啥特点 或者优缺点谢谢 遥控距离哪个远 稳定性 抗干扰性哪个好

网友A:
72类似于商贩叫喊使用的喇叭,具有扩大音频的作用
433,接受发射机PPM或PCM信号进行2次解译,同时编译为400-470信号发射,接收机接收发射信号后解译为PPM或pcm信号,操控舵机进行工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72类似于商贩叫喊使用的喇叭,具有扩大音频的作用
433,接受发射机PPM或PCM信号进行2次解译,同时编译为400-470信号发射,接收机接收发射信号后解译为PPM或pcm信号,操控舵机进行工作。

72M的比喻很恰当,72功放增程只对信号进行放大所带来的后果是功率增大,设备发热量大,电磁污染严重,干扰严重,对图传接收信号压制,需要较大增益的天线,安装使用不便等注定会被淘汰。
而433是遥控信号经二次变频后重新编码发射出去,接收端再解调还原且使用更为先进的跳频技术,发射功率较72M功放小很多,效率高,损耗小,波长短,天线短,信号更纯净,抗干扰能力更强,传输距离更远~

网友:
跳频 也不是433的首创,2.4的遥控基本都带跳频技术(包括天地飞),花两百买个2.4的1w的功放,可以到20km的遥控距离

网友:
引用 网友B:

72M的比喻很恰当,72功放增程只对信号进行放大所带来的后果是功率增大,设备发热量大,电磁污染严重,干扰严重,对图传接收信号压制,需要较大增益的天线,安装使用不便等注定会被淘汰。
而433是遥控信号经二次变 ...

到底是老手啊,解释得很到位,容易理解也容易知道取舍!好!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的回答

还有就是2.4G 和72m 433m 又有啥关系和区别啊...

网友(2011-09-04):
我也想知道 2.4g加功放好 还是433 好点  从 费用和 使用安全性来讲

网友:
有条件就上433 米少就弄个 72mz的功放 2.4G的 还是不要了吧 除非你有跟踪天线 配合平板

网友:
433的衍射性比2.4好 但功率不如2.4集中,是这么个说法吧

网友:
433好,433贵

网友C:
我也正上433呀, 等发工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正上433呀, 等发工资
汗啊,钱啊,你啊,

网友:
就是功率上找区别。 72N的 把发射管换大一样很猛

网友:
国内的72mhz功放和国产的433跳频使用对比

..................................72mhz   433mhz
价钱                               低        贵
单配接收机价钱            低       贵
遥控距离                      中等      稍远
稳定性                           高         一般
接收机抗干扰                一般       好
方便程度                        稍差      好
干扰别人程度                低       较高
辐射程度                        低         低

以上结果纯属个人使用客观感受,不添加任何其他因素

网友:
国内的72mhz功放和国产的433跳频使用对比
...............................72mhz   433mhz
价钱                           低       很 贵
单配接收机价钱            低        贵
遥控距离                    稍远     很远
稳定性                      一般        高
接收机抗干扰             一般        好
方便程度                     差       很好
干扰别人程度              低       较高
辐射程度                   较高        低
可靠性                         低          高
本人前期购入,通过测试和使用,属个人意见。

网友:
72M功放如果配FUTABA原装PCM接收机应该也不便宜吧?

只是433M模块的不适用于2S锂电的8FG之类,不仅不能装到控里,还要另接电池太麻烦了!

网友D:
回复 网友E:

T8FG装433很麻烦的,要通过教练口,12V电源需另接。但天九和天八很方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T8FG装433很麻烦的,要通过教练口,12V电源需另接。但天九和天八很方便的

天八天九上不了头传吧?
头传要是自己做的话,真不如把433也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