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调用直升机好吗>? 还好吗?

楼主(2011-07-28):
(无正文)

网友A:
BEC容量太小了

网友:
40a才59元??

网友B:
一分钱一分货,标着40A实际有个20A吧

网友:
确实是好赢的,但是。。。价格。。。也低得不靠谱了吧。。。等LZ当小白鼠

网友:
引用 网友A:
BEC容量太小了

淘宝上的那个链接,BEC参数写错了,应该是5V/3A而不是5V/2A。SkyWalker 的BEC是线性稳压的,3个三端稳压器IC并联,至少有3A的输出。
因为是线性稳压器,所以该产品适用2-3节锂电,如果用4节锂电,建议外挂UBEC。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分钱一分货,标着40A实际有个20A吧

模友你好!是40A的,不忽悠,MOSFET的用料是充足的。
59元的单价,随便哪个模友都可以买个来拆开,拍个内部照片,什么用料大家都清清楚楚了。(我们自己就不上传相片了,作为厂家,自己拍相片上传有广告嫌疑)。

这是专门推出用于对付山寨的,价格是很低。我们的目的很简单:山寨侵犯我们的权利,我们不会坐视不管,一定会反击。好盈数年来一直发展自主品牌,和正品器件供应链有非常紧密的合作,因此我们有能力在低价的情况下确保每个器件都是正品,保证产品品质和性能。因此,我们相信SkyWalker系列将成为打击山寨和盗版的有力武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2464572030

» 这个电调用直升机好吗>? 还好吗?
如果您飞3S锂电,合适。如果飞4S或者6S,仍然建议您选用Fentium-60A或者Platinum-40A(Fentium-40A正在改名为FlyFun-40A,因为Intel公司盯着我们不放,说Pentium是驰名商标,我们用Fentium也是不可以的。我们尊重Intel公司的商标权益,所以在7月28日,再次将fentium更名为FlyFun)。
这个产品和Fentium-40A双电路板结构不同,SkyWalker是单块电路板的结构,所以长度比Fentium-40A长,厚度比fentium -40A 薄。用于450直机时,建议固定在侧板而不是底板上。

网友:
关键的是如果不考虑BE和电路板单双层的差别,飞腾和天行者在功率管的使用上是否都是相同的,换句话说是不是同一品质的。另外“程序通用”怎么理解?是相同程序?调速线性完全相同?这是我们使用者真正关心的,因为即使是MOSFET的用料充足,不同正品MOSFET的品质也是相差很大的飞腾和天行者的MOSFET是否完全相同,调速线性是否一致才是天行者低价原因的关键。

网友:
等待小白鼠们舍命试刀型的使用作业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真能用?

真能用!
我们发出的产品信息,不是在开玩笑,也不是忽悠模友闹着玩的。我们没铁道部那种吹牛的本事!

网友:
是电调都能用。质量区别可大多了

网友:
强烈顶好盈科技,,屁股铁道部,,呵呵,,这个能出60到80a的吗?可以不用内置Ebc,,外挂ubec让买家自己选择,,,彻底打垮盗版,山寨的窝,,,

网友B:
可能我说话太冲了,我只想知道和飞腾的区别!毕竟价格差一半,难道就只有线性和支持几s这两个差别?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我说话太冲了,我只想知道和飞腾的区别!毕竟价格差一半,难道就只有线性和支持几s这两个差别?

用料上是有点差异的,请见好盈工程师在另一个帖子的回复。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16466&extra=page%3D1 (请看8楼)
线性:
这个和飞腾系列没什么差异。
最大差异就是价格。论坛里有模友说得比较透彻了:这基本上就是对付山寨品的一种市场行为。

网友:
好赢为了打山寨真是下了血本啊

网友:
从200到425都用的好盈从没坏过 对好盈有信心 这次玩四轴还是买的好盈天行者40A的

网友(2011-08-30):
本人正在用此电调,飞450PRO,4380KV电机   3个MG90舵机   KDS--800  N590锁尾  设置超缓启动模式效果一般,普通模式下飞航线,只要电池放电C数平稳,此电调线性很好,基本可以保持转速,但如果油门上下推动过快,此电调不及飞腾灵敏,3D模式满电的状况下,前一分钟----2分钟的飞行基本可以保持力度,但之后会有很明显的衰减现象,使用的是25C的hua牌,发热厉害,无论航线或3D,行线5分钟 3D 3分35‘’左右 下来金属电池板烫得可以煎胆, [电调是装在电池板下的,这电调的宽度好像是为PRO而设计的一样位置刚刚好的}  电机也很烫,电机烫不知是否与进角的设置有关,进角是[底]进角有经验的模友请指教一下,总的来说价钱于性能是成正比的,我个人觉得普通飞行这电调还是可以的,不过就是不知到为什么发热会这么厉害,希望不会过热而空中停车吧!!!!我之前用的KDS-40A的电调就领教过这一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