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控的比例控制旋钮比较多?

楼主(2011-07-28):
除摇杆的4个比例通道外,一般的控就没有独立操控的比例控制通道了
FUTABA 10C好像有3个 ,但价格不菲 有没有性价比高点的控

网友:
8FG有4个,2个粗点,2个细点

网友A:
天9II有5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9II有5个

我怎么只看到3个

网友:
侧边还有2个

网友B:
所有开关都可以换成旋钮.只要换一个电位器就ok了

网友:
呢些拨动开关貌似都是比例的
你需要的话可以自己改啊

网友C:
你要那么多旋钮干什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要那么多旋钮干什么用?

起落架,襟翼,云台等都需要比例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有开关都可以换成旋钮.只要换一个电位器就ok了

开关是2个线,电位器是3个线。
另外一个线在哪里,就在电路板上与另外2个线一起的

网友D:
起落架用一个开关足够了,只要打开舵机延时功能,就能实现均匀放下起落架~比你手动强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起落架用一个开关足够了,只要打开舵机延时功能,就能实现均匀放下起落架~比你手动强多了~

这个功能不错 还没用过 应该仅仅是比较高级的控才有此功能吧

网友:
6EXAP的第六通道就是旋钮,一般用来控制襟翼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功能不错 还没用过 应该仅仅是比较高级的控才有此功能吧

这个未必吧,天6II就有起落架延时功能,而且还是可以自己调节快慢的,天9II反而没有,所以未必跟高级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