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700为什么大家比较多用车用汽油发动机

楼主(2011-07-28):
比较多的用中阳
发动机
小松的反倒不多见(不是小松的稳定么!!!)
华盛的也较少!
还有齿轮比,争议较大!!!
希望有高人指教!

楼主:
200个人光看
没一个人说话
咋整的!!!

网友A:
飞机用发动机一般要求是高转速低扭力,所以它的连杆比车用发动机要短一些,车用发动机相对飞机用发动机连杆长一些这样相对的扭力大一些。这就是飞机用发动机和车用发动机的区别。我想大家可能就是利用了这个特性。这是本人的理解见笑了。

网友:
呵呵,大家都是不了解

网友B(2012-09-20):
顶一下,收听你的

网友C:
汽油机做3D不够力啊

网友D(2013-01-25):
也是来学习的经过。

网友E:
没有发动机的经验,就是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