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in进来下,XA center是不是不支持win7 64的啊,已解决,速度真快呀,赞一个

楼主(2011-07-29):
2台win7 64的电脑装了XA center以后XAC都不能认出端口,老版本的就可以,abin你没在win7 64上测试过么

新的不能认连接,老的可以

新的软件就是不认串口,但是系统里面驱动都是好的,各个usb口都试过了,没有用。速度解决啊。。家里都是win7 64的电脑啊

网友:
这个可能是软件的一个BUG,没必要骂人吧?提问出来不就行了?有必要骂人吗?整天催人家快发布软件,现在发布了出了点BUG就开始骂人了?

网友:
太不尊重老A这么长时间的辛苦了,微软操作系统有很多版本,每个都去测试一遍吗?本来64位的系统就很多软件不兼容。

网友:
老实话 做软件的应该把各个版本都测试1下的。

我们公司肯定都测试的,甚至不同语言的都测试。

网友:
在64bit win7 下是测试过的,公司也有同事使用64bit win7系统。
而且如果你之前已经安装过usb 驱动就更加不应该了。因为安装过驱动,就不会再次安装驱动。

我们还在mac 的win7虚拟机里测试过,工作都正常(老外使用mac系统的不少)。

建议把标题改下,以免引起不必要的争议。

另外,如果有发现其他bug或者一些建议,都可以提出来。

这个64bit win7下的问题,我们今天会再次检查一下,看看能否找出原因。

网友:
这个情况我也碰到了!!!老的调参软件能连,新的就不行,怎么回事啊?

网友:
还是连不上

截个图,老A看看~

网友:
我的是XP的系统可以连接上 改回XP的系统吧

网友A:
 先不要骂别人,老A也辛苦了这么久,还有一些BUG避免不了的,等待以下解决方案。

网友:
相信XA,相信老A,坐等解决

网友:
有问题提出来就是,相信老A他们会解决的,不用急

网友:
可能楼主开始太鸡动了!
结果发现自已的电脑不支持!
于是蛋定不了!
结果发飙了!

网友:
问题已经找到。不是驱动问题。
是最后联合编译时,编译选项的问题。

给大家带去麻烦还请见谅。

我们将在今天提供一个可以在64bit和32bit使用的修正版本,稍晚可以在我们玩家Q群内下 载到。

网友:
好呀 哈哈  解决了不就行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不要骂别人,老A也辛苦了这么久,还有一些BUG避免不了的,等待以下解决方案。

晕,啥时候变成骂了人。。
老A出来受死~~ 这完全是戏谑的语气嘛,完全没骂人的语气呀。你们想多了

网友:
三国志玩多了。

网友:
有速度的反应,很好!!!

网友:
太速度了,那个有误的版本还没见过新版就出来了。我也是64位的。

网友:
在那里下?只能Q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