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与飞行时间?

楼主(2011-07-29):
请问各位飞450的模友,一般如何去界定自己的
电池
可以飞多久时间呢?(例如2200毫安时25C配450SP,悬停)锂电一旦过放就报废了,是在
遥控器
设置时间提醒?还是飞机上的电压报警器?(会否听不见)另外飞行动作不同,动作大小都会影响飞行时间吧,使用时间长了电池还会衰退呢?如何拿捏飞行时间呢?

网友A:
在飞机上装个带警报的电显 现在玩的时间长了心算时间比电显还准 我的飞机新电7分钟·旧电4分多

网友B:
我一般在遥控器上面设定脑钟,4分钟左右 开3D状态,以前练习悬停一般8-9分钟。不同电池有不同效果,楼主头几次自己飞下来量一下,以后心中有数,知道要控制飞多久了。

网友C:
电量报警器声音很响的,你买个回来就知道了

网友D:
前期用电量报警器…以后习惯了自己就知道了

网友E:
不用电显,控计时的飘过。

网友F:
双保险。
报警+控计时。

网友G:
我了快2年 心里的时间感觉精确都 提高了 不太用定时了

网友:
搞个双向传输的控 就搞定了 嘎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