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装无线数传和iphone直接通信成功 看图

楼主(2011-07-29):
现在可以在iphone地图上显示飞机实时GPS位置了 ,不用掉手机上去了 。。  GPS模块用的是68元买回来的韩国产的模块。白色是iphly遥控,准备通过写代码可以去掉。 数传直接从iphone提供3.3v 供电

网友:
软件也是你写的吗?

网友:
能详细点不?

网友A:
抛砖引玉: 将飞机上所有信息,包括gps,姿态,速度,高度。。。都通过数传发送给手机,在手机上叠加地图显示,酷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抛砖引玉: 将飞机上所有信息,包括gps,姿态,速度,高度。。。都通过数传发送给手机,在手机上叠加地图显示,酷毙了

现在就可以啦 看第3个图的下面就是飞机传回来的GPS信息  箭头就是飞机位置

网友:
神奇!整一个安卓能用的啊!我也享享福

网友:
数传的通信断了 还是不行啊

网友:
不错啊  软件是购买的 还是共享的。。。

非常有星期。有测试视频吗

网友:
原道n10安卓2。3系统,可以整吗?

网友:
这个帖子必须顶上去!!!开发一个成品套件吧,我来买,安卓的哦

网友:
让我来猜原理:
数传连GPS TX
这头连IPhone.
LZ为何不再数传这头再多加个蓝牙模块呢。
数传负责远距离传输。蓝牙近距离。
就彻底无线了。。

楼主:
换了atmega1280  串口终于够用了 用nano 的软串口问题多多 接了GPS接数传有很多问题  今天写代码去掉iphly成功 现在直接用数传和iphone 可以重力感应控制飞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