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前辈:新西达A2820电机怎样安装在1.4米大塞斯纳机上

楼主(2011-07-29):
请教各位前辈:

       1.4米大塞斯纳机原来使用朗宇2216(kv880)电机,3s 2200电池,好赢40A电调,
11×4.7慢速浆,飞行时感到严重动力不足,全油门飞航线,不能做动作,
现想换新西达A2820(kv1000)电机。请教:
1. 新西达A2820(kv1000)电机用在1.4米大塞斯纳机上动力如何?能否做出各种动作?
2. 新西达A2820(kv1000)电机怎样安装在1.4米大塞斯纳机上?电机座是那种铝合金安装座。
3. 新西达A2820(kv1000)电机配置什么尺寸的浆?

                                   谢谢!

网友:
LZ你的飞机多重?用什么牌子的桨?同样是1147桨,不同牌子会有差别的,我也有同样规格的电机,飞1KG重量的飞机飞得还可以,拉力最大1.5KG左右。
也可以用4S电配10*5桨飞的。
3S电下,用银燕的1147桨会比普通的(啥牌子不清楚,好像是XXD)好很多,因为后者会共振!

不知XXD 的2820和银燕2820级别的尺寸规格相差如何?

后者是支持4S电的,我在3S和4S电情况下都试用过12*6桨,大概1.7-2KG的拉力。

网友:
XXD2814-KV1000,10-11寸桨即可作出各种动作了。电池3S2200。

网友:
2216就有1.5KG拉力,还是用3S。我的金属64用4S也只不过1.15KG拉力

网友:
2216 kV880电机用在1米4塞斯纳上,本应是配合很好的,全油门才能飞航线的话,还是先检查一下电池是否已经不行了。另外,塞斯纳不是特技机,就算换了更粗暴的动力,一样没办法很好的做出特技动作,另外还要更多的考虑机身结构强度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