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鸟如何在发的帖子里加图片呢?

楼主(2011-07-29):
请老鸟教教小弟如何在论坛的帖子里发图呢,我点插入图片的按钮但是管我要图片的链接地址,然后就弄不明白了,请老鸟指教,先谢谢啦

网友:
点最下面的浏览!然后从电脑里选择图片!

网友:
    比如:******************** ********   看一张图片 !

网友:
你发贴时在右下角有个编辑,你点那边就可以上图了,之后就点浏览,找到你要放上去的图点确认上传,再点发布就行

楼主:
thankyou

哦了 谢谢老鸟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