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raganflyer V Ti故障:横侧向马达异常

楼主(2011-07-29):
大家好,我今年才接触的四旋翼,此前完全没有航模基础。想在此发帖求助:
从实验室接手了两台Draganflyer V Ti的四旋翼飞行器做
无人机
控制。可是最近发生了一次撞机事故,之后飞行器就出现了问题,详细表现为:横侧向左侧马达启动比其它马达晚,右侧马达在转动中有剧烈抖动。
已根据说明书排除了马达的故障,现怀疑为电路板或马达与齿轮咬合问题。进行过如下测试:
1、使用示波器测量过给马达的PMW波,因为经验不足,没发现有什么异常
2、将于马达咬合的齿轮拆掉后,观察马达转动,发现左侧马达启动慢,但右侧马达转速不匀的现象无法通过肉眼观察到。

楼主:
回复 楼主:
由于飞行器型号较旧,现已无法购买到配件替换。请教论坛里各位大侠,还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故障?或何处有较专业的维修可进行修理(深圳)?或是否可以有类似的模型可替代(最好特性尽量相似),请大家推荐。谢谢大家!

网友:
不懂,我猜是要重新设置油门行程

网友A:
我猜右侧马达抖动是轴炸弯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我先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马达已经换了新的,所以应该不是马达轴的问题,不过受你启发,我会测试马达和传动部分的咬合是否存在问题。

网友C:
DF的东西不好买啊·····
买DF的旧版还不如买隔壁XA的机架··

楼主:
回复 网友B:
已经重新设置了,还是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自马达至机翼部分的传动已经全部逐件更换并测试了,问题仍然存在。应该不是传动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XA的机架?考虑一下!
如果想尽量不改变飞机的物理参数的话,有没有可能把控制电路板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