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高手,这把木梳的做法

楼主(2011-07-29):
         很想做一把木梳子,可是玩不来,只好在这里求助各位高手了,希望知道的说说可以吗,
从图片可以看到,这把梳子是两种木头拼接在一起的,拼接处开槽镶嵌在一起的,
因为这个拼接有弧度,被难倒了,如果是直线平面的我也会的,

网友:
找一块长方形的木板. 一头安个轴承, 一头安个修边机. 试将一片木修成圆形.
其余的你可以想象得到.

网友:
先做弧度,能对上了再刻槽,修边机手持即可

网友:
在回转工作台上 用铣床

网友:
从弧度看,这得多大的回转工作台啊,数控吧!

网友:
拼接弧面不用开槽,两块木头慢慢刨,密贴后在两头那个贴面里面上下各钻个眼,用细牙签卡在那个眼中。应该可以的。

不懂瞎想的。别见笑.

网友:
三种方法:
1、一般电动工具:微型小园锯+窄形砂带机+修边机(或电木铣)。用一夹板做出梳子的形状,修边机(倒装)靠模铣出弧形,这里用两种刀——一是带轴承的直刀修边、二是T刀开槽及指接,然后圆锯(锯片铣刀)开齿(用木工常用的等距开榫的方法),砂带机砂带打磨,完成。
2、雕刻机+砂带机:直接画图编刀路雕出(双面雕、齿部深度留余量不要雕穿)、小刀剔齿的残留余量,两木镶入胶接,略打磨完成。
3、手锯、锉刀-、木刻刀、一个小台钳、砂纸:做一弧形靠尺、刻刀刻出两木弧形及指接榫形,镶入胶接,锯外形,台钳上手锯齿形,锉齿尖,砂纸打磨,完成。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献计献策,木梳齿的制作方法,在铣床上完成,可以做出精准的尺寸,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献计献策,木梳齿的制作方法,在铣床上完成,可以做出精准的尺寸,

LZ 本人就叫温木匠,感情这是你自己做的在考我们呢啊,套用铁道部发言人的话,不知道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明显是晒命帖.

温兄, 不如你再晒多一些大作, 唔好要我们这些木工后辈
出意见了.

网友:
楼主应该多给我们展示一些木工手艺才是!

楼主:
啊啊,楼上的几位误会了,这个的确不是我做的,我没有必要在这里做广告啊,

楼主:
我只会做这个简单的

网友A:
必须用铣床,不然弧度 吻不上。做完得一条弧线,有缝就算失败。

网友:
打印机打印出来 然后贴上去 照着加工  或者用大圆规

网友:
直接上胶水'502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必须用铣床,不然弧度 吻不上。做完得一条弧线,有缝就算失败。

你说的很好,也是我考虑最多的,结合后不能有缝的。
在铣床上走弧度,我实在想不出办法来,

网友B:
先做一个模板,然后再利用带轴承的修边刀根据模板来处理里弧和外弧,保证里外弧是严丝合缝。两块板都做凹槽,两个槽中间加弧形木条带木工胶连接就行了

网友C:
如果大家离开了机械工具,那这个东西怎么做出来?古人好像没有铣这类的机加工机械吧,这样的还是纯动动手好,还可以动动脑子,这个是玩具,不是做产品应该没有机械设备动动手大家也可以做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大家离开了机械工具,那这个东西怎么做出来?古人好像没有铣这类的机加工机械吧,这样的还是纯动动手好,还可以动动脑子,这个是玩具,不是做产品应该没有机械设备动动手大家也可以做出来的
不用机械也能整出来,用最笨的办法一点一点研磨。要是想做好,就是时间太长。现代人怕是没这个耐心。这图上的,肯定是机加出来的。不然不会有这个精度。现在的指接板,就是这样。

网友:
先划线,用砂带机修半圆,加柳丁502粘合有缝处粉补,齿用带锯开。最后打磨就行了。其实主要功夫就在打磨上。也可直接上雕刻机,但存在作图的麻烦。会做图那就更方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做一个模板,然后再利用带轴承的修边刀根据模板来处理里弧和外弧,保证里外弧是严丝合缝。两块板都做凹槽,两个槽中间加弧形木条带木工胶连接就行了

你的方法可以参考,木梳的背部是开凹型槽,木梳齿部分不能开凹槽,只能开凸型齿,因为这部分要开木齿。
现在基本想定了,这个工作要在铣床上完成,先做个弧形靠山,铣刀没有刀刃部分沿着靠山运动,大概就这个意思,今后做出成品了,再开一帖,发图,请大家来欣赏点评。

楼主:
这么精准的活一定要在精准的工具上操作,修边机,砂带机不行的,502不是万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