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希望大家一起出力,解决航模制作最头疼得问题——机翼上反角制作

楼主(2011-07-29):
做过飞机的朋友恐怕都对制作上反角十分恐怖和无奈~其原因不言自明。
话说做这个上反角的方法,目前我就只知道3种。
第一种就是一根直的碳管,斜着埋在两片带上反角的机翼里面。这个方法对机翼强度和重量的影响比较大。轻木机很多都是这样做的。适合轻木和泡沫机
第二种就是翼梁做的时候就带一定的角度。这种方法做出来的强度没有影响,但是制作十分困难,而且只有轻木才能这样做。
第三种就是用V型插销。其插销的材料,可以是弯折到一定程度的钢丝。也可以是弯折好了的方形的碳杆(极少数飞机上有,没见过成品出售)。这种方案如果排除V型插销本身的制作难度之外,其它东西都十分简单。而且强度也很大。

就我个人而言,如果能找到一种把钢丝弯成一定角度的方法,那就解决了长期以来魔友们最痛苦的地方。有好的想法的朋友,希望畅所欲言,积极发表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网友:
我用硬铝制作插销

网友:
其实不难啊,机翼分段制作,拼合上反角的时候两边的机翼都留出翼肋方便对接,这样机翼基本连接到了一起,然后把靠紧翼梁处的翼肋切断,靠近翼梁贴上一块层板加强上反角即可,有的时候我也会在对接好的翼肋梁上下都开出一条槽,埋入碳片,这招很管用,强度很好。如果是蒙板的机翼对接处我还会贴上一层玻璃布

网友:
上反角也有很多种,如果转折地方在机身中线,上反角不算难。
我个人认为下反角比较难。

网友:
这个不难啊!角度掌握好2边一样对称就行了

网友:
发张图片,希望对你有帮助。

简单又实用的一种方法

网友:
我觉得楼主的第二种方法更好,轻,结实,加强少
虽然我没做过

在杂志上还看到过一种方法,胶连接
断面就是整片翼肋,再用层板翼肋加强一下,中段和上反角端面对接,点502齐活
就是拆装不方便,但是遇到撞击能完整分离,粘上继续飞,正常飞强度足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