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固件无法升级的情况。

楼主(2011-07-29):
将USB-LINK连到电脑后没有连接飞控和升级固件,USB-LINK上的灯不亮,是否判断USB-LINK挂了?
还有以下的情况。
1.固件升级时,进度条没有反应。
2.在连接飞控时出现连接超时,检查连线的情况。
请abin帮忙看看该如何解决,谢谢了。以下为图:

调整大小

固件升级,进度条不动。

固件升级,进度条不动。

在连接飞控时出现连接超时,检查连线。

在连接飞控时出现连接超时,检查连线。

网友:
检查USB连接

楼主:
按照你的提示,已经拔掉了电调的信息线,和接受盒的连线(飞控上没有拔线),但是进度条依然没有变动。
USB的连接口有些松动。

网友:
先插入USB-link,点击升级,出现图中指示画面,再插入FC1212,完成升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点开始,然后屏幕中的60秒就开始倒计时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点开始,然后屏幕中的60秒就开始倒计时了。

正常升级时,点了开始就进行倒计时了,在倒计时的期间把link口插上线,进度就走开了。

楼主:
 谢谢,我怀疑呢,可能是4pin线和USB的连线有问题呢,恩,谢谢你的帮助,知道怎么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