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救,我的10C烧了

楼主(2011-07-29):
买了根教练线,插上一开机就烧了,请大家看看烧了的这个地方是啥管子,可以用啥替换吗?有用10C的兄弟能帮忙给看一下吧,谢谢了

网友:
看不到图啊

网友:
  无图无真相

网友:
二极管,行了吧

网友:
看外形可能是稳压块,最好是有10c的魔友看看到底是什么

网友:
看来有人要出控了   等着淘低价垃圾玩了

网友:
别生气 真修不好在说

网友:
二极管,串在电池接入端,起保护作用。

网友:
是二极管IN4148的SOT23封装,如果没有这种封装,可用普通IN4148代换。

网友:
其作用:在教练模式下,通过隔离,只给学员控的编码部分供电。

网友A:
整流二极管 给你画个引脚图买个2个脚的自己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流二极管 给你画个引脚图买个2个脚的自己焊吧

感谢kevinpost,确实是个二极管,烧断了

楼主:
看了朋友的10C控,管子上面只有一个英文字母“B”

楼主:
感谢楼上几位无私帮助控已经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