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教!准备飞FMS的F-18,64单涵道,请飞过的朋友指点指点啊!非常感谢!

楼主(2011-07-29):
先报下配置,4500KV的电机,64涵道,2200,20C电池,40A中特威电调。本人没飞过涵道,全是大大小小的螺旋桨飞机,条件反射之类的没啥问题,咋说也飞过一年固定翼了。
就是听人们说F-18不好飞,我是实在不知道啥地方需要注意的,需要飞过的朋友给点建议。
例如舵量大小,
用不用设置个初始的舵量,
飞起来之后转弯半径大小,
全油门时间可以持续多久,这些细节给指点指点吧!
另外电池估计需要换成25C的吧

就是这款F-18

就是这款F-18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报下配置,4500KV的电机,64涵道,2200,20C电池,40A中特威电调。本人没飞过涵道,全是大大小小的螺旋桨飞机,条件反射之类的没啥问题,咋说也飞过一年固定翼了。
就是听人们说F-18不好飞,我是实在不知道啥地方需 ...

我用中特威40A的应该是没问题的。
涵道机第一次起飞各舵机微调调平后就直接转到降落航线准备降落。
多试几次降落,熟悉下此机的降落特点,会让你对以后飞行会有很大的信心。
不要等快没电的时候再想着降落,万一一次不行再复飞的话可能电池都过放了,人会更紧张!

网友:
刚上传的同级别F35视频你参考下。

网友:
这机初次飞超级灵活,速度很快
舵量设置在65%以内,最好副翼60%,这样初飞不会感觉太灵活了.
全油门要看你的涵道电机,如果是fw的,可以飞3.5分钟左右,如果是黑旋风4800建议3分钟内
转弯半径这个不好说,自己体会
涵道机初飞最要注意的就是重心,这机的重心在机背上的两个洞中间靠前点.(注意是洞的中间,不是洞的前面)
我首飞因为重心问题和电调问题炸机了,祝君爽飞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苦哥指点!

网友B:
靠,视力眼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兄弟啦!重心的问题也明白啦!祝你天天爽飞啊!哈哈

楼主:
回复 楼主:

误会误会 绝对没有势力眼啊!我是正在打字呢,打字前翻我飞机的照片,琢磨了下重心的问题 然后才发表的评论 耽误了一下下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靠,视力眼
误会误会 绝对没有势力眼啊!我是正在打字呢,打字前翻我飞机的照片,琢磨了下重心的问题 然后才发表的评论 耽误了一下下 哈哈

网友:
 那是我的错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只要给我提建议的,我不光回复,一般都会给评分的 除非今天的分用完了 哈哈 准备下班啦 谢谢兄弟!消除误会啊!

网友C:
老苦,  副翼与升降 混控  是否会降低 舵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苦,  副翼与升降 混控  是否会降低 舵效?

你说的是F35吧,这种混控你可以到论坛上找一下。

作用就是提高稳定性,防止大迎角失速!

但上升到理论层面,那就要请教高手了。

一开始我也有这个疑惑为什么要样的混控,但飞起来后确实比较稳定,而且又可以很灵活。

至于你信不信,反正我飞过我信了。哈哈。

网友B:
回复 网友A:

这个混控对重点的鸡鸡是有好处的,这么轻的小机机用上会对机机的灵活度大大提高,建议初飞不要设置
我也用过这个混控的确不错,但是以前的重1.7KG+的红箭,1kg内的鸡感觉只会增加新手对机机的超控性
纯属个人意见,请勿台干

网友:
苦哥热心人!

楼主:
回复 网友D:

必须的热心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混控对重点的鸡鸡是有好处的,这么轻的小机机用上会对机机的灵活度大大提高,建议初飞不要设置
我也用过这个混控的确不错,但是以前的重1.7KG+的红箭,1kg内的鸡感觉只会增加新手对机机的超控性
纯属个人意见,请勿 ...

一开始我也以为会很更活,但没想到会更稳定!

网友:
买了这么久才想起飞来?看了你去年的帖子我也买了一架,早就上天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确实闲置的太久了 该上天了 哈哈

网友:
楼主好像有一架掠食者吧?怎么没有见你试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