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老魔友推荐个能用3S--2200MA电池的固定翼飞机

楼主(2011-07-29):
求老魔友推荐个能用3S--2200MA电池的固定翼飞机,谢谢大家了

网友:
1400的塞斯纳

网友:
95块的F3A也行 我觉得不算难飞 要是新手就算啦

楼主:
我是新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新手

网友:
MD塞斯纳,1米4塞斯纳,翼龙都可以

网友:
一般都是为了飞机选电池,为什么要反过来为了电池选飞机呢?如果是初学者的话,可以考虑1米4翼展的塞斯纳182,这个飞机翼展大,翼载荷低,用2200mAH电池算是标准配置,呵呵。

网友:
MD塞斯纳

网友:
我用来飞好小子1000.

网友:
楼主是从直升机转过来的吧?手上大把的450电池

网友:
一米左右翼展的飞机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