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宽频和窄频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1-07-29):
现在说明书都用名词。。。请问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宽频就是模拟信号,窄频就是数字信号?还有好多直升机平衡仪有好多信号频率可以选,怎么知道
舵机
是什么频率的呢?

网友A:
模拟舵机50Hz 数字的一般333

楼主:
没看懂LS,能有人说清楚、易懂点吗

网友B:
宽频舵机控制其旋转到中立点,舵机信号高电平脉宽为1520μs,窄频中立点脉宽是760μs。
相比之下,窄频舵机同样时间内脉宽检测次数多一倍,因此反应速度和精度都要高些

楼主:
那是不是窄频就是数码舵机,宽频就是模拟舵机?

网友C:
不是 是代表舵机的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