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微型艇推进动力方案

楼主(2011-07-29):
利用鱼雷管当进出水口,水泵喷水推进,保持外观和水密,螺旋桨当摆设(相当于水中风车)

网友A:
那螺旋桨不就成阻力了~~

楼主:
在水里能动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螺旋桨不就成阻力了~~

顺桨的话多少能好点~

楼主:
俺一直提倡潜艇模型开放式设计
即,电子设备、动力设备是单独密闭的
艇壳是开放接触水的

这样只需关心部分水密就行了

说句夸张点的

设备用塑料袋装起来就能当潜艇

网友:
这个方案看似可行实则很困难
首先对于u艇①:144以上级别,水泵根本推不动 我用了四个泵都不行;其次泵的防杂志很麻烦,一般只会让水量更小,一旦卡住就•••••
有不信的可以先买个齿轮泵试验下,或者搜我的u艇制作帖,希望新手少走弯路,无刷直驱才是最经济可靠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