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帮助……

楼主(2011-07-29):
飞着飞着忽然自旋…幸好离地很近没炸…发现是尾轴那里的滑套松了…弄好了以后…现在往左打舵遥控摇杆回中…尾巴仍然会继续往右走…往右打舵摇杆回中没事…请问这个现象是传说中的追尾不??还是其他什么??怎么解决??问题已经解决了…谢谢各位前辈!!!

楼主:
竟然没有热心人士解答啊!!!!

网友A:
 熱心人要睡覺的!
檢查一下順滑與否!逐一拆查!

楼主:
继续求帮助……很顺滑啊………

网友B:
飞起来就不会了

网友C:
我最近也是有这问题,飞着飞着尾巴突然向左扫了90度,还没空维修哪。
不过,初步判断应该是皮带扫齿或是中立点不准了吧……

网友D:
用的是什么控呀,会不会是控的电位器松了

网友E:
中立点是否设置好了??

网友F:
什么陀螺仪,最简单地吧陀螺和空里面与陀螺有关的参数全部重新设置一遍,你说的应该是进入了非锁尾模式

楼主:
8fg...gp780

楼主:
中立点也设置好了的…

网友G:
不知道,最好上遥控和尾巴在一起的视频,建议LZ试飞,看看如何

网友H:
尾巴震动估计太大,lz开一下3d模式,油门越高越好,开了3d后看看会不会射尾浆,射的话肯定是尾巴的问题了!

楼主:
谢谢各位了……问题已经解决…就是武汉小菜鸟说的那种…把陀螺重新设置了一下就没问题了……

楼主:
一次竟然发了两条…删掉

网友I:
 解决了! 高兴了! 舒心了! 挤个斗眼! 就像头像上的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