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直升机悬停时尾翼高度与倾斜的关系试验

楼主(2011-07-29):
设计次试验的初衷是想找出直升机悬停时向一侧倾斜的原因,也基于实事求是的原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原则。

此试验的机型为飞跃sport,飞跃pro无副翼头,2702V无副翼系统,花牌6s电机,好盈40A铂金电调。

整机的左右侧平衡良好,电调装在中间,elve舵机为260mg,在机身左侧,锁尾舵机在机身右侧。后面会附上静止时的平衡照片。

此试验分为三个部分:

1.尾翼在正常位置(即低于主旋翼平面),对应视频编号:00434
优酷:

2.尾翼在主旋翼平面附近(旋翼头的关系,没法做到完全在一个平面内),对应视频编号:00443
优酷:

3.尾翼高于主旋翼平面,对应视频编号:00429
优酷:

以下为本人根据试验得出的结论:

对于从上方看,主旋翼顺时针旋转的直升机来说。

1.改变尾旋翼的高度,会使悬停时的左倾变化,但不会消除。(实验中本来设计再加高尾翼,但加高之后控制困难,基本无法飞行)

2.适当提高尾旋翼的高度,可以使直升机左倾角度降低。(此角度为绝对垂直与主轴的锐角夹角)。

附上3种状态悬停时截图对比。

左一为00434,33秒。
中间为00443,26秒。
右一为00429,1分29秒。

为避免优酷不能正常播放,将优酷链接粘贴如下。
1.00434。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g5MjUyNjky.html
2.00443。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g5MjY0Njg0.html
3.00429。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g5MjgwNzg4.html

3种悬停截图对比

3种悬停截图对比

平衡

平衡

平衡

平衡

网友A:
关于这个问题 要考虑到 飞机不同高度时 主旋翼产生的反向力变化~~
N多人发过懒得讨论了

网友B:
  不要那麼複雜!

用靜態來示範也可以!

左傾原因為尾槳向左推,從而為了不漂左,要微調右傾來抵消!

而把尾槳升高,...............我懶打字,自己在腦裡模擬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无论如何,实验精神可嘉 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这个问题 要考虑到 飞机不同高度时 主旋翼产生的反向力变化~~
N多人发过懒得讨论了

正因为N多人讨论过了,说的已经够多了。才设计如此试验。
你的意思是直升机不同高度时,悬停的姿态不一样?

网友:
楼主精神可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那麼複雜!

用靜態來示範也可以!

左傾原因為尾槳向左推,從而為了不漂左,要微調右傾來抵消!

而把尾槳升高,...............我懶打字,自己在腦裡模擬一下就可以了!

用静态的思想来思考平衡状态是可以的,但我认为悬停时的平衡姿态不可由静止时的平衡姿态来推断。直机悬停时是一个动态平衡,要用数学模型表达还得去翻一翻直升机相关的书。

网友:
模型直升机右倾的原因很明显了,就是为了抵消尾桨向左的推力。这个没什么异议了。
LZ做的实验很好,很用心。主要验证了尾桨高度变化对机身倾斜度的影响。我想问下LZ,尾桨高于大桨面很多时,为何飞机无法控制?具体表现为什么?你分析是什么原因?
不管怎么说,LZ是用心做了实验贴上来大家讨论,一些人不要“懒得打字懒得讨论”,你真的弄明白了吗?真是懒得你就不要回帖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静态的思想来思考平衡状态是可以的,但我认为悬停时的平衡姿态不可由静止时的平衡姿态来推断。直机悬停时是一个动态平衡,要用数学模型表达还得去翻一翻直升机相关的书。

靜態模擬尾槳向左推..........下刪一萬字,
模擬呀,要學懂用模擬去思考,有很多時根本沒法真實去試的,更須模擬去試........晚安!

楼主:
回复 网友C:

无法控制,具体表现为:
1.动力损失极大,无副翼系统对震动比较敏感,起飞之前,不停在修正,平时30%油门能起飞,加到50%之后掉转了。此原因可能是皮带传动的关系。另外抬高尾桨会加重震动,我由此挂了一个山寨9257。

2.有一次飞起来了,飞机很不跟手,加很大油门也就是离地10cm左右。

你一提醒,我倒是意识到还是有可能调的飞起来,就是用一些非常规的方法了。无副翼估计要把感度调的极低,螺距曲线也要降低。

网友:
我说的意思LZ误会了  我指的那个是反扭力变化的曲线~
比如 你在地面让机启动时 旋翼最初产生的反向力以及之后你打到100%动力后 旋翼反向力的变化  因为这个力不是固定的 所以可以会导致姿态上的一些区别~  明白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朋友,你简简单单几个字让我情何以堪。直升机的动态平衡要用数学模型来表达,我现在还没有这个精力。

从静态来推断动态,在这上面是不可以的。比如把尾翼架得老高,从一旁推,不是要向反向倾斜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认为这个试验不需要考虑直升机在地面时的反扭力变化,讨论的都是起飞后的姿态。

如果你的意思是起飞后因为高度不同,悬停姿态会变化,那么有讨论的必要。

如果你的意思是在地面上和起飞后的姿态会变化,那么这个大家都知道了。

网友:
 LZ你这是怎么理解的 我那说那么明白了  我说的不是从地面到飞起来 请你把这个飞机的高度给无视掉

然后在考虑  旋翼从开始转到全油门满速转速时 的反向力变化  这个力变导致对尾部方向力的要求 以及影响 到机体的姿态

这里别在算什么高度 地效啥的不沾边的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的意思是,飞行时,大桨提高转速之后,尾翼推力也随之升高。这样会改变飞行姿态。(我的理解,不对请指正)

我的试验中,3个情况,用的油门曲线,螺距曲线,都是相同的,悬停时的油门位置都差不多。

在我的理解,这个因素的影响比较小。

网友:
为什么我看了LZ的视频就没得出LZ的结论?

首先,三个视频中直升机悬停都不是太稳定,不能很明显看出哪个右倾大哪个小。

其次,三个视频都有明显的右倾。

再次,LZ的飞机明显中联胶圈太软了,有时候是大桨倾斜而机身垂直,这样实际上也是右倾。

最后,3张截图只能表现3个瞬间的状态,不能说明问题。看看我的截图如何:

这样看是不是3架飞机右倾都一样?

楼主:
绝对的悬停稳定无法达到,我挑选的是正好上下运动时的截图,如果是左右飘时的悬停,有打舵等因素影响。我看视频觉得我的机身与大桨平面很垂直啊。

edward,麻烦告知截图时间,并对比截图前3秒与后3秒是否稳定。

最后一幅很明显是向左漂移后打右舵的截图。

楼主:
视频我是0․5倍速率播放并且对比前后几秒飞机是否稳定来截的图。

太晚了,大家晚安,明天继续讨论。

网友:
引用 楼主:
无法控制,具体表现为:
1.动力损失极大,无副翼系统对震动比较敏感,起飞之前,不停在修正,平时30%油门能起飞,加到50%之后掉转了。此原因可能是皮带传动的关系。另外抬高尾桨会加重震动,我由此挂了一个山寨9257 ...

我觉得奇怪,可能是你的飞机哪里还有问题
尾桨继续提高,除了增加出来一那一点点重量以外,好像没什么别的影响了,皮带传动的阻力也就是和原来差不多
我也想改尾巴,不过我的目的很明确:为了尾桨不打地。

网友:
回复 网友C:

多此一举。。
直接在垂尾尖上固定个硬海绵块就行了。。既保护垂尾又保护尾桨
我这样飞 墩过好几次地了。。尾桨很安全。。。

网友:
我的海绵 是蓝色的。。
飞远了 看它来分辨头尾。很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绝对的悬停稳定无法达到,我挑选的是正好上下运动时的截图,如果是左右飘时的悬停,有打舵等因素影响。我看视频觉得我的机身与大桨平面很垂直啊。

edward,麻烦告知截图时间,并对比截图前3秒与后3秒是否稳定。
...

不好意思,我直接用QQ截下来,没有截到时间,所以现在也看不到是什么时间了。
至于你说机身与大桨平面垂直,我觉得第三幅图就很不垂直。要看清楚有没有右倾,必须要完全消除大桨的挥舞,即使是在打舵,也应该要保持垂直。否则,就会出现大桨平面倾斜,而机身垂直。

楼主:
回复 网友D:

视频中,很多角度看起来不是那么合适。

你可以挑选利于观察角度的时间段。我提到的三个时间可以作为参考。

你说的大桨平面倾斜,机身垂直,我觉得我并没有遇到。

网友:
LZ的O圈不算软了,我的飞机最软的时候,明显大桨面往右,机身基本垂直地面

网友:
顶LZ ,做上翘的尾翼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大家都来支持DIY及探求精神!

网友:
这么简单的道理想不明白, 还要做实验... 我只好想起伽利略对"较重的物体下落较快"谬论做的简单反证, 一样是多简单的道理, 就是没人信, 还非得弄俩球往下扔了给人看才行

网友:
“1.改变尾旋翼的高度,会使悬停时的左倾变化,但不会消除。(实验中本来设计再加高尾翼,但加高之后控制困难,基本无法飞行)
    2.适当提高尾旋翼的高度,可以使直升机左倾角度降低。(此角度为绝对垂直与主轴的锐角夹角)。”

非常赞同LZ的实验结论,这个只有通亲身体验过不同尾翼高度的飞行才会体会到,纯理论说服力就要少得多,支持DIY精神!

网友(2012-03-05):
这样改尾桨有意义吗?

网友:
支持楼主的精神和结论!

网友E:
为何会控制困难啊?楼主应该用有副翼来试验,由于杠杆关系可能副翼要微调一点

网友:
  去看下 空气动力学吧  模型这个东西是门很深的学问,不是玩物!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为何会控制困难啊?楼主应该用有副翼来试验,由于杠杆关系可能副翼要微调一点

哈哈,你把扭力平面和尾桨推力线在二维平面上画出来就知道了

网友(2012-10-20):
实践出真知,支持楼主的实验精神

网友:
好一个翘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