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一个问题, 有过经验的老魔请谈一下.

楼主(2011-07-29):
如果把600有副翼直机的平衡杆缩短一截, 对机机的飞行性能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A:
应该是稳定性会变差。

网友B:
缩短的话首先的问题不是稳定性变差,而是会提高飞机的希拉效率,使整个飞机的动作会变得很尖锐。换句话来说,就是只要稍微动一下杆,飞机就会有很大的反应,所以经常会导致动作过头。这样对老鸟来说代表3D可以很爽,但是对菜鸟来说就是很难控制。

楼主:
谢谢楼上, 正解! 其实我原先也不知道, 上周折腾着把自制的那架600 PRO(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07332
)的平衡杆截短了6CM(由原来的44CM缩短为38CM), 今天晚上回来小试一下, 一开3D反应太快了, 难以掌握, 不习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