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帮我看看我的这个电调散热有用吗?

楼主(2011-07-30):
前两天买了架涵道X战机(我的第一架涵道机),但手里目前只有DYS40A的电调,配X战机原厂KV3800电机和4S2200电,因为怕这40A的电调不保险,所以想给加个散热,今天弄来了两块电脑主板上的散热片,比划了一下,一个比一个大,用钢锯锯了半天也锯不开,这怎么办?忽然瞧见了桌子上的铝合金电机座,一比划,虽然有点小,但总比那两个锯不开的大家伙好吧,于是去掉电调上的热缩皮,上导热硅脂,扎带固定,但就是不知道这样弄上了效果如何,麻烦有这方面经验的高手指点下啊,谢谢了!

网友:
拆开热缩套,让散热片直接接触功率管,中间再加点导热硅胶,这样估计会有点用。

楼主:
热缩套已经取了,导热硅脂也上了,按我的计划可以把那个电机座散热片露在机身外面(在涵道内),这样估计可以达到散热的效果吧,等弄好了上图!

网友:
效果肯定有的,不拿掉金属片吧,涂点膏。网上有卖小型散热片的,我买了些,不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热缩套已经取了,导热硅脂也上了,按我的计划可以把那个电机座散热片露在机身外面(在涵道内),这样估计可以达到散热的效果吧,等弄好了上图!

涵道内空气流速很快,所以不用很大的散热面积也能达到很好的散热效果。你这个散热片如果放在涵道内,可能对涵道推力有很大影响。

网友:
放机身外面就可以了吧。

网友:
这个放在函道里肯定有影响,不如电脑散热片(板子平行那种)~~

网友:
导热效果应该还可以,放在机身外面更好。
散热不是万能的,最好测测实际电流。

网友:
有效果 但是MOS管功率是多少就是多少 就算水冷也只是相当于超功率使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晚上上图片你帮我看看,我的电调在机身内,散热片露在涵道里,露出的部分大概不到一厘米,影响应该不会很大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先试试看吧,不行就买个大点的电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