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帮忙看下10C实现下面控制该怎么弄

楼主(2011-07-30):
新装电滑 2A+2F 设置了蝶刹,目前想设置一个开关, 当开关关闭的时候,油门通道是正常的
当开关打开的时候,油门杆的油门通道功能关闭,这个时候油门杆的作用是线性控制襟翼和副翼打开的角度,起到控制降落速度作用
请高手帮忙给看看这个该怎么设置 谢谢

楼主:
回复 楼主:

记得以前看过一个帖子 有人说用开关设置一个油门-100%的混控 具体给忘了 找不到了 汗

网友:
不一定要这样撒,你用另外一通道旋纽来控制是不是更方便呢

楼主:
终于在5IRC上找到 云中漫步的帖子了  偷偷转一下
作一个油门对油门自己的混控,混控比例-100%;再用其他一个不用的通道(始终处于在-100%位置),作一个对油门的混控,比例100%,用A键控制开关。A键动作后,油门通道输出量就是:

T-100%T+(-100%)=-100%。

所有混控输出量不会参与二次混控,所以-100%比例混控后的输出量只能控制油门舵机或电调,而不会再次作为输入量参与其他的混控模式。同样,butterfly的输入量不是油门通道的混控输出量,而是一次变量(油门杆量)。

我的hotliner就是这么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