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解500MX电机拆卸方法

楼主(2011-07-30):
500MX马达使用一段时间后会发生振动,异响,这种情况请立即停止使用,因为任何异响都代表马达出了状况,这种情况我们必须根据实际情况及时更换马达轴和轴承,以避免马达因为轴承或轴的损坏进一步恶化导致磁钢摩擦定子产生高温退磁而导致马达报废。
如果你的500大齿轮经常扫会出现不正常的白色齿轮粉末也要留意马达问题,因为马达轴磨细后会导致磨偏,受力面积变小,齿轮磨损,大动力下扫齿。现在我就图示一下该马达的拆卸方法。
第一步: 拆掉马达底部的顶丝。
第二步:输出轴朝下垫好马达,开口比马达轴略粗即可。切忌不能开口过大,会导致马达上座变形。
第三步:用一个比马达轴略细的轴敲击马达轴,将马达轴完全敲出。
第四步:拿掉转子,拆卸基本完成。
图片上可以看到,马达轴磨损严重,另外拆卸的时候,下面的小轴承自己掉出来的。这个马达的大轴承比较难拆,因为内部过孔只比轴承孔大一点点,导致拆卸困难。
更换的过程基本差不多,先清理孔,涂上R48,压入轴承,然后转子装上,然后对准缺口敲入马达轴,安装上顶丝即可。

网友A:
没有亚托的,有个蝎子的,貌似拆法应该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亚托的,有个蝎子的,貌似拆法应该一样

蝎子不用拆顶丝,直接把上部的卡簧拿掉,就可以拆开了,很方便的

网友B:
拆马达轴的时候最好先把外转子加热,不要蛮搞,加热一下很轻松就拿下来了

网友:
亚拓的件也这么回事啊。曾经买过一个原装亚拓尾旋翼,盒装的。虚位巨大。。。。

网友:
曾经的430xl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
我有个430xl不会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马达轴的时候最好先把外转子加热,不要蛮搞,加热一下很轻松就拿下来了

加热就退磁了。

网友:
我的那颗昨天轴承刚刚坏了,冰人太准时了

网友:
敲打方式不大好,拆下顶丝,台钳把电机轴夹紧,用手拧电机壳便行了

网友:
500MX里面那个轴承太容易坏了

网友:
我的500MX不知道坏没有,飞了30-40个起落吧,以前没飞过500,手上也没有其他500的电机。
现在现象是:轴向有1-2MM间歇,不上电,手转动马达比较紧,转起来就松些。

楼主:
轴向间隙问题不大,但径向间隙大就麻烦了。

网友:
老冰出来了。支持~~~

网友:
500以上大飞机齿轮间隙不是A4字标准哦。。。最好是2张A4字厚度转动一圈没明显阻力。。

网友:
亚托是不是所有的MX系列都容易坏轴承啊? 冰人出一套替换的陶瓷轴承呗

这年头挑个马达真不容易

亚托坏轴承

蝎子使劲热

Pyro力气不够

还不如来个新西达,用坏了直接再买一个

网友:
500mx主要是材料不行,换啥轴承都是白搭..特别是轴的材料

楼主:
刚刚又修了一个500MX马达,不超过40起落,轴颈已经磨损0.01,磁钢已经摩擦定子,头疼,为什么不做5MM同轴,搞个4.8,加工也麻烦。

网友:
老板,造福一下我们吧

网友:
不知道 600MX 存不存在轴承问题?
600MX 轴承应该大很多吧。。

网友:
我的500新春版,快100个起落了,入门机,最近确实经常扫齿

今天回去后也检查一下。

还有,我手比较钝,万一拆坏了,500MX马达买一个要多少钱?:loveliness:

网友:
我的450M今天挂了, 径向有窜动

论坛搜了全部标题带450M字样的帖子, 终于找到这一篇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77627

看起来跟500MX差不多只是尾部少个顶丝, 直接敲即可...

网友:
做人要厚道,君子爱取之有道,整天就只想搞造神自己抵燬他人,身兼班竹 卖家 玩家,说的话有何公信力?
話說回來,电机每天炸來炸去本来就是耗品,坏了就换零件有什么好大作文章,义愤填膺還不是全只为自身利益。

請看一下飞没几架次的蝎子是何种德性,有多垃圾,想看更多的请搜搜各论坛

网友C:
ls的没必要追着到处发吧呵呵 还一样的内容,好歹也改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ls的没必要追着到处发吧呵呵 还一样的内容,好歹也改改

你不知道那斯是亚托的专业"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不知道那斯是亚托的专业"托"吗?
大家心里都懂的啦

网友:
按照冰人的方法把我飞了30-40个电的500MX拆开检查了下,还是比较好拆,没有虎钳垫了几本书,还好轴的磨损不严重但明显可见,同样的底座外圈有磨损,转子与磁钢有轻微磨损,把轴和轴承间打了点轴承胶(没去找啥软胶)看看有没有点用。

网友:
学习了,这方面有待加强。

网友:
我前阵子把450MX修好了, 发现用敲的很不好, 转子底座跟外圈松脱了... 然后买了个台钳压进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