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阀点动电路连接求解

楼主(2011-07-30):
如图所示,我想用液压缸来冲压东西,工作过程是:踏下点动开关,液压缸向下运动到下死点时自动回到上死点后停止动作,再次踏下点动开关时重复以上动作过程,上下死点用接近开关控制行程。
请问该选择什么型号的继电器,怎样连接?请给画个电路图,不胜感激!!!

网友:
为了安全起见我建议电磁阀采用3位5通阀。没搞过液压系统瞎想的
按照楼主说的我感觉最好采用一个PLC控制。但是成本会增加。
图中所示的黄色的接近开关 是用来检测工件的吗?
如果不用PLC控制也可。可以使用延时继电器。控制电磁阀的动作。
但是一定要把各种检测开关 急停开关串到主回路里面》

网友:
你需要的是一个半自动的冲压过程 还要两个行程开关 不知道你黄色的东西是什么 行程开关吗?可惜我只会接 不会画图 对不住LZ 我有台63T折弯机 可以手点动 脚点动 半自动和全自动 建议你也这样来搞 液压冲压远比机械要慢很多 全自动很有用 冬天气温低液压油流动性不是很好 还可以全自动热车 如果弄得话 一定要加一个紧急停车开关 关键时候很管用

网友:
这些  还不够哦 最重要的是你要有个液压站啊  一个电机带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呵呵

网友:
电路用两个双联继电器就可以

网友:
请看你图中有贴纸的东西,这个叫油路块。任何油压设备都有这个东西,越复杂的控制这个油路块就越复杂,你要装设备前应向卖油压设备的商家说清楚你的速度/压力/动作需求。油路块市场上有现成卖的,如你的设备功能多,结构复杂,那油路块就需定做了,如果你懂的设计油路块你也可自己做。商家如没法跟你解说油路块,那你就不要跟他买,有可能你会走歪路了。油路块是液压设备的核心,不管你用什么阀,电控都是依附它工作的。

网友:
接近开关应该还需要放大电路才能控制继电器吧  另外我觉得应该再加一个时间继电器才对

网友:
参考折弯机电路,

网友:
不懂液压的乱说下! 上接脚踏开关下加行程开关 双线圈继电器。液压电磁阀

网友:
aaaKA1跟KA2的常开再接电磁阀的线圈就不用画了吧

网友:
装个机械式压力表,压力一到就往上升

网友:
做了个油缸到下止点就直接上升的参考设计,如要求到下止点停下再点按钮就上升是属单按钮控制,控制电路要复杂些。最好采用电子电路。

网友:
用个两位四通阀就搞定 利用继电器自保

网友:
增加了一个继电器可达到楼主的要求。

网友:
没有想象的复杂,带上下限位加继电器自锁与互锁,三位四通完全可行,如果需要压力控制的话应该加压力继电器,到位置后到压才释放,因为你不一定只是需要到位,可能需要压东西的。液压控制的话别用接近开关了,这种开关有个范围的,用那种压触似的限位开关。

网友:
低级的两位四通,高级点三位四通,外加限位加继电器自锁与互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