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X7充电报告

楼主(2011-07-30):
从第一次报警开始充,充了整整24小时,开机显示电压11.3V一秒后变为11.1V,果断继续充…呵呵,充电器红灯没有熄灭。打算充30小时

网友:
DSX7换了锂电的路过

网友:
那个你冲一辈子也不会熄灭的,又不是充满自动停的,呵呵~
不过充电电流很小,相当于涓流充电,你可以冲上两天两夜,甚至可以一直冲着,没有任何问题的~
我一般放电到8.4V,然后冲上48个小时  ,1500mah/50ma*1.5=45小时
镍氢用起来挺皮实的感觉~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多谢指导。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多谢指导。

客气客气,原装的镍氢很耐用的,只要好好保养,用多少年几乎都可以的。
千万不要大电流充电,很伤电池的,我们这边一个模友一时着急,1A充电,直接电池再也放不出来电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我还多一个发射机锂电池都没咋用,准备出掉,我也喜欢原装电池。

网友:
我是充得无语了,之前用打算用A6充,结果发现A6是锂电专用,不能充镍氢电池,用充电器冲得也太慢了

网友:
表示锂电完全没有压力

网友C:
镍氢电池,没有用完就充,会次会记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镍氢电池,没有用完就充,会次会记忆?

镍氢电池没有记忆效应。

网友:
如果说在使用中忘记关机的话,是会损坏电池的,有过锂电池严重过放致坏的一例。好象DSX7无法提供有效保护。

楼主:
嘿嘿 充了36小时 不充了  开机  显示电压11.3V  只插模拟器线开机显示11.4V   打算长期用原装电池

网友:
镍氢电池依然是有存在记忆效应的,只是比早期的镍镉电池好很多。从能长期使用及保养电池的角度上来讲还是放到控报警了再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