瞎折腾,佳得美变身JXD MP4

楼主(2011-07-30):
最近天气太热,没啥折腾的,网上买了个SD卡录像模块,想办法把他装进了佳得美电视机里面。折腾成了一个可录的7寸液晶显示器。。咋总感觉不如买个JXD MP4呢!!!
看折腾的步骤:
1、准备这两样,SD卡录像模块和佳得美显示器一个

2、全部拆开看

3、比比位置。刚刚好样

4、SD模块上的两个电感比较烦人。把他们用线引出来,顺便把其他的指示灯和遥控接收也移出来。方便安装

5、把视频输入的莲花坐子也接上线

6、打个孔。。。。

7、用AB胶粘住

8、SD卡插槽也开孔,方便取卡

9、SD模块固定好,热熔胶即可

10、把SD卡和电视的主板连在一起,只连两根线,一根是电源,一根是AV输入线

11、SD模块的指示灯和遥控接受放在以前电视的红外接收这里。以前电视的红外接收包起来。反正也不用

12、OK。大功告成!

网友A:
佳的美只有1个AV视频输入,SD模块的视频输入 直接焊接到佳的美的AV输入吗??

如果这样的话,日后佳的美要视频输入怎么办?

网友:
回复 网友A:

再瞎折腾一次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佳的美只有1个AV视频输入,SD模块的视频输入 直接焊接到佳的美的AV输入吗??

如果这样的话,日后佳的美要视频输入怎么办?

楼主是端口共用了吧?

网友:
这样也行

网友:
好!下次我也改一个

网友:
玩FPV真的可以开发人类的智慧哦

网友:
我200出这个模块谁要的啊

网友:
善于改装,改一下方便多了。

网友:
LZ咋感觉不如 mp4了? 录的效果不好?

网友:
再做一个SD录像机的电源开关,那就更完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