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发动机发不着?

楼主(2011-07-30):
不知道为什么、有时候拨的时候能转一秒钟,然后就停了、(很偶然的)我自己配了点素油、甲醇和比麻油是4/.1的,我把比麻油跟甲醇倒在一起的时候有很明显的分层,这是怎么回事?不用启动器不行吗?

网友:
甲醇不纯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奸商啊

网友:
分层搅拌均匀嘛!你这个情况贫油富油都有可能!先把油针收到最小!然后半圈半圈的来!

网友:
慢慢玩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呃........

网友:
难道LZ配油不搅拌的吗?记得喝前摇一摇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分层先把油针收到最小!然后半圈半圈的来!搅拌均匀嘛!你这个情况贫油富油都有可能!先把油针收到最小!然后半圈半圈的来!

说反了吧?应该先开大些,着车后再半圈半圈的把油针收小,到转速最高!然后再退回1/4圈。

网友C:
回楼上的!油门太大了也不着车的!而且这个大字不好掌握程度!我才说从最小调起的!

网友:
先把燃油按照1:4配好,如果甲醇不纯,你试试看把这种比例调整为1:5,少弄点,试试看就好,有可能会有点损伤发动机,然后把燃油摇匀,静置,然后油就会变得澄清起来。

接下来你先把怠速油门拧紧,然后放开1圈半,再把主油针拧紧,放开1圈半到两圈,然后用电启动启动吧,多转一会儿,应该能着,着了就好办了

网友:
用锤子敲敲看,说不定也有用的。哈哈……

网友:
要先挂空挡,踩离合,在打火看看,实在不行就拿摇把去摇,使劲要!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回楼上的!油门太大了也不着车的!而且这个大字不好掌握程度!我才说从最小调起的!
贫油是不能着车的!富点油可着车。贫油时燃油供给少,润滑油也少,气密性差,磨损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为什么、有时候拨的时候能转一秒钟,然后就停了、(很偶然的)我自己配了点素油、甲醇和比麻油是4/.1的,我把比麻油跟甲醇倒在一起的时候有很明显的分层,这是怎么回事?不用启动器不行吗?
把比麻油跟甲醇倒在一起的时候有很明显的分层,这是甲醇内含水超标的现象,可充分振摇后静置10分钟后不分层就可用,如振摇后呈乳白色,并且篦麻油很快下沉,那就没法用了。

网友:
磨合用3:1吧,油门在1/3左右,油针在2.5,油门要固定,风口可先加几滴油,这个很好着的,上飞机就免了

网友:
我马上面临着和楼主一样的问题,包邮50块的发动机。

网友:
哪还存在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