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混控器原理。急急急!!!

楼主(2011-07-30):
各位大虾,我想买一个混控器,用于副翼和升降的混控,可网上只有卖V尾混控的,V尾混控原理和三角翼混控一样么?买尾V尾混控,能用于副翼和升降的混控么?急急急!!!

网友:
遥控器里 设置的

网友:
副翼和升降混控?

一般是副翼和方向混控吧

网友:
买个天地飞7,500左右就足够了,功能基本够用几年了。

网友:
混控器我也用过,反应稍微慢,如果是要求快,建议考虑。。。
例如:三角翼。副翼舵机左、右接混控器 ——A B 口——混控器信号线——接收机的升降、方向端口,OK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反应稍慢?我准备装在一架我自己制作的F35 像真机上, 涵道机 机翼不再装副翼, 直接通过两片全动尾翼控制滚转和升降,不会有问题吧?我在淘宝上看到有25块钱的混控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钱啊,我听说天地飞的6通7通的质量不好 高频头经常烧,哎,高频头是什么玩意啊?  还有就是网上天地飞6通大多卖到200多,最低的210,还包括一个6通的接收机,这可信么?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的遥控器是买翼龙4时里面的原装的最最原始的遥控器诶

网友:
现在都是2.4G啦 不会再烧高频头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哦?为啥2.4G的不烧高频头啊?它频率不是更高么?应该烧的很厉害吧?

网友:
楼主 你要多潜水哦

楼主:
大家都来看啊,我无意间看到了一个外国网站 都是飞行视频:http://www.greatplanes.com/gallery/index.html
谁有好的飞行视频网址链接都说下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反应稍慢?我准备装在一架我自己制作的F35 像真机上, 涵道机 机翼不再装副翼, 直接通过两片全动尾翼控制滚转和升降,不会有问题吧?我在淘宝上看到有25块钱的混控器

如果是要求这么高。。。难说。。

楼主:
回复 网友A:

啊? 难道说这个混控器反应慢到无法控制涵道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