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M120D01

楼主(2011-07-30):
购入华科尔M120D01两个星期了,感觉这个机机外观特别漂亮,飞起来也特稳,三轴陀螺仪的效果非常不错,就是机机贵,配件贵,飞来了两周,换配件都快花我一百大钞了,郁闷!!!

机机和2801的控

机机和2801的控

机机特写

机机特写

机机裸照

机机裸照

网友:
一百大钞那只是开始而已

网友:
口水,别人的东西永远是最好的

网友:
我一个月前买的同款,控是2603.已经炸了六百多了。这jj的配件真TM贵。

网友A:
问下楼主,你的JJ悬停打左右舵会不会降很多高度。我的会降好多。舵机4个抖3个。不知道是接收的问题还是舵机的问题。要换的话又没两百多,哎。。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下楼主,你的JJ悬停打左右舵会不会降很多高度。我的会降好多。舵机4个抖3个。不知道是接收的问题还是舵机的问题。要换的话又没两百多,哎。。

把接收机最前面的3个旋扭调小一点就可以了,调到不斗舵,就OK

网友B:
加强侧板已经快要出炉了!

网友C:
入华科尔, 你就等着不停地掏票子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入华科尔, 你就等着不停地掏票子吧!

   絕對同意!
設計漂亮,但無比易壞,黑心機機

网友:
建议你还是快点出售

网友:
华机估计是按真机设计的,根本就没考虑炸机的问题。开始慢慢练吧,新动作不能上的太快,否则你老处在炸机修理的状态,会很打击积极性的。我玩V120D02,开始也炸了几次,当时真是后悔买华机。一个多月都在炸机、等配件、修理、再炸机中度过。后来加了个练习架,胆子大了很多,很快就能飞了。现在已经很久没炸了。但是由于飞的不稳,只能对尾悬停,别的方向还不敢,估计要转方向还得炸。所以慢慢练着,绝对不能再回到刚开始的炸机路线上去。

网友:
哪个飞机不是掏钞票的开始?当然,m120的确属于华科尔里最不耐炸的了

网友:
华科尔的飞机属于艺术品,艺术品一般怕碰,所以,入门就不要考虑120的6通了,老鸟可入,且折腾余地很大。。

网友:
决定再买个450.轮流飞。嘿嘿。

网友:
好想搞一个在家飞。 但老婆肯定不会同意的。

网友:
尾管比我的粗,怎么回事?

网友:
兄弟,这个机我有一个,很好飞,但是要注意维护,尾管很容易松,齿轮很容易扫,即使你不摔,那个横轴垫圈基本飞几天就要跟换,垫圈也没有单卖的,所以我家里很多横轴了。不知道哦啊你是怎么解决的这个问题

网友:
超硬的碳纤浆加塑料的十字盘,加细细的主轴,还有柔软的横轴是华科尔小鸡鸡的特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加强侧板已经快要出炉了!
请教风铃兄:机身一般很难炸坏。出加强的侧板用什么主要的好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教风铃兄:机身一般很难炸坏。出加强的侧板用什么主要的好处呢?

机身强度增强很多倍!好处太多了

网友:
珍惜生命,远离华科尔!
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

网友:
华XX的小舵机容易坏且超贵

网友:
楼上的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