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DIY电火花穿孔

楼主(2011-07-30):
自己制作东西的时候,需要用到电火花,外面加工价格高,看着论坛的大侠们做出来的,心痒痒啊,所以仿照着做了一台。
电路仿照那个555+步进电机的那个图,另外加了电流检测,工作的时候可以调电流哦!后来仔细研究了下,发现电流过小,原来变压器在220V条件下只有100W左右输出,电阻选用了50W100欧两个并联,3个16UF电容并联滤波,穿1.5MM不锈钢管很快的。不过电流才1A多,电流调节功能无用...哎

高压低压是全隔离的,安全些。加工电压是110V整流后有150V直流,由于用了隔离变压器,手单独碰工件或电极均安全,低压控制端完全于高压隔离,也稳定不少。
下一步想加大功率,不知道大家有什么好的提议,另外限流电阻貌似功率不够,发热厉害。

当然少不了视频,视频里的声音是车床在加工东西,不是我这火花机的声音啦..

先到这里,有时间再整理电路。

网友A:
三爪废了

网友:
好奢侈啊

网友:
杀鸡用牛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爪废了

网友:
电阻大了,我是使用两个32欧50W的绕线电阻,用双刀双掷开关切换并联/串联状态。并联时电流有2.5A,空载电压是AC90V,工作电压跌至AC80V。

功率这么大,你说用AC110V整流滤波后有DC150V,这个大电解滤波电容容量太小,作用有限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三爪本来就是费的,被别人高残的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请教下,电容多大合适...我现在是48UF/450V。难道要几百UF,电解电容不行吧,连续放电会爆炸的!现在的是风扇的启动电容。

网友:
等 电路图 看看

网友:
弄个高频电源试试

楼主:
电路等我抽时间整理才行,比较忙。高频高压的开关电源还带短路,比较难控制的好,以前设计了一个12V带短路保护的,功率管都烧了1百多个才成功,这个如果做开关电源的话,估计要烧1千个才行。

网友:
开关电源没那么麻烦,,1K个MOS管,少说5K到1W了..这个开发成本谁都受不了的,

网友:
我烧10个就心疼死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教下,电容多大合适...我现在是48UF/450V。难道要几百UF,电解电容不行吧,连续放电会爆炸的!现在的是风扇的启动电容。

我使用的是CBB电容 40uF /450VAC
你说的电流太小和限流电阻大小,电极面积,电极是否连续放电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使用的是CBB电容 40uF /450VAC
你说的电流太小和限流电阻大小,电极面积,电极是否连续放电有关系。

现在用清洁剂水液,加工铁棒,火花好大,不过电阻非常热,估计200度以上,看来要改进电阻才行!铁棒加工半分钟,打了5mm,1mm的电极。我原来那个1mm电极打不锈钢管,确实小,可能是正极接触不大好或者更电阻有关?不锈钢电阻值比较大??

网友(2011-10-08):
能发个电火花线路图吗?谢谢啦
420493630@qq.com

网友:
电极要旋转,要通水

网友(2012-04-27):
回复 楼主:

为什么非要用无极性电容?电解电容在直流电路里怎么不行?

网友D:
最好出来一个电路图,我们也可以参照做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