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我的450电机轴有些旷量,估计轴承不行了,请问凑活 ...
发现我的450电机轴有些旷量,估计轴承不行了,请问凑活飞的话有啥影响没?

楼主(2011-07-30):
发现我的 450
电机
轴有些旷量,估计轴承不行了,请问凑活飞有啥影响(倒飞练习中)?
电机是 430X。。。:loveliness:

楼主:
飞机有时高度不稳(容易上蹿下跳,比模拟器里差很多),
不知和这个有没关系。。。

网友A:
应该不是,可能是风搞鬼吧

网友B:
建议还是换换轴承吗,会比那天掉机划得来点,不过电机的轴承可要用好点的,

网友C:
我的电机也出现过这样的问题 导致的结果就是一个下午连续换了3个大齿盘 全部是齿磨完的

网友D:
电机轴不贵,lz这点钱还是不要省的好

楼主:
430X啊。。没轴可换。。。
昨天拆开看了下,貌似磨轴了
看来换轴承也解决不了问题。。哎,悲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