割草机的化油器

楼主(2011-07-30):
割草机的化油器和航模的化油器有什么区别  两者可以互相调用吗

网友:
型号不一样就不可以…

网友:
设计转速和扭矩范围不一样各量孔尺寸和位置不同,加工精度也有差异。

楼主:
一般的化油器能用在航模行,翻跟头吗

网友(2011-12-08):
顶起这个帖子   请前辈们回答。

网友(2012-04-13):
等待着结果

网友:
同问,请高手赐教

网友:
感觉割草机的化油器,能装上的,都能用。当然可能要重新调。

网友(2013-01-04):
新手上路,学习一下。。。

网友(2013-02-14):
割草机50cc左右吧   装在50cc级机机上可以的。。但是化油器不能比机机排量大,化油器直接影响转速的。。还有   一般的发动机化油器式不能倒飞的。。必炸

网友:
膜片型化油器,只要孔径一様都可用。

网友(2013-04-14):
新手上路,学习

网友(2013-06-06):
四冲程和两冲程发动机化油器不一样

网友:
排量也不一样

网友:
可以用,只是精度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