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进来教下这要怎么接

楼主(2011-07-30):
高手进来教下这要怎么接

网友:
你是在考验大家的视力吗?

网友:
这样的烂图不要拿来丢人现眼

楼主:
不好意思哦   晚上拍的   又是手机拍的

网友:
看不清楚

网友:
收录机的电源部分,通电不就行了么

楼主:
清楚点的来了

清楚点的来了

网友:
电容器两端  (+/-)

网友:
楼主是想修东西还是想得到个电源?如果是想得到电源不如在次级上价格整流模块就可以了,要求高的话再加电容滤波,其实你这个也可以用就是看不清楚无法告诉你 。如果有万用表通电测量下也可以。

楼主:
谢谢各位了    以经测试通过了     正在做个12V小台钻        现在只是想要个电源

网友:
就是接大电容的了两端

网友:
做12V小台钻这个电源功率小了

网友:
这东西可够老的,变压器看样子只有15W  整流二极管是1N4007 1A的,看一下你电机的电压和电流吧,是否够用哟

楼主:
试过了.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