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空中停转是为什么?

楼主(2011-07-30):
好像听说是电调保护? 可机机拿在手头的时候测试 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能具体说下吗,谢谢。
配置是,翼龙三通改无刷,电机XXD 2212  KV1400 ,电池是25c 11.1V  1300mah,电调是30A xxd电调。

网友:
如果你是突然加油的话。。电调进角设置不对,,如果设置低进角 就改成高 高改低。

网友:
电调保护有可能,电调温度太高,容易导致停车…………

网友:
超出可控范围,失控保护。

网友:
还有就是信号干扰,主要是多人使用72M或相近频率时出现。

网友:
过载,过热,干扰,进角很多可能,最好把配置贴出来

楼主:
我是新手哦,飞机刚飞起,就停转了.....滑跑的时候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楼主:
2楼这是什么意思,搞不懂呢....

网友:
 你把桨改小一个规格试试。。。例如:9047——8040或者7030等等

楼主:
回复 网友A:

翼龙用的7060哒。

网友:
 保证没有问题的方案——40A好ying 电调。。。

楼主:
回复 网友A:

........XXD电调很差吗,你是说过载保护吗,我不把油门拉到最大行不行,实际上好像也没有拉到最大,因为无刷动力很猛了啊。

网友:
过载保护了,换小点的桨

网友:
过热不会停转,只会慢转

网友:
引用 楼主:
........XXD电调很差吗,你是说过载保护吗,我不把油门拉到最大行不行,实际上好像也没有拉到最大,因为无刷动力很猛了啊。

好的是大家认为的,我没有做。。。品牌的广告,只是推荐。。。不妨改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