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从收音机上拆下来的12V变压器..请问这样接对吗?

楼主(2011-07-30):
请问这样接对吗?

楼主:
对不起哦    前面的那张是手机拍的       现在换个清楚点的

楼主:
清楚的

清楚的

网友:
变压器次级输出的交流电。
楼主应该在读初中

网友:
什么用也没有

网友:
如果是交流电机是可以的 ,如果是直流电机就要整流

网友:
你的电机是交流的就可以直接接,直流的话,次级输出还要整流才是直流电

网友:
可以接交流电机
直流电机不能直接 接

网友:
回复 楼主:

大家别开玩笑,误人子弟。知道的帮个忙,不知道的别瞎说。弄坏别人设备,误导人家是害人不利己的。

个人认为:
       变压器的次级(LZ所指的电线部位)可以直接驱动交流电机。但前提是次级电压接近交流电机额定电压,且电机功率小于变压器的输出功率,否则变压器负荷不起。如果符合,就可以用。
      如果做直流电机电源,那么后面的整流板可以起到用处。板子上电解电容的两级应该就是直流电输出极。前提同上。

       但凭个人经验,上图电源,功率不大。估计电压12V或以下,提供电流1A以下。具体电压可以用万用表测量。电流看板子上的保险管的标称来做衡量。做做直流充电器,小的直流电机电源,可以的。

网友:
搞搞可以,不过还是不要用的好,为了社 会安全,还是买人比较放心

网友:
可以在电路板的电容两个脚上取电 电容带白杠的是负极  这样直流的电机就可以工作了 不过一定要小心啊

网友:
简单说 你这样接输入时220V交流电通过变压器耦合输出是交流电 电压看次级线圈多少  线径粗细电流大小  你要接电机 要看你的电机是交流的还是直流的 额定电压时多少的 如果是玩具电机多数是直流的 就需要加整流桥 电压电流参数 符合 接通后会工作 电压过高会烧坏电机 电压过低带不动电机 等等情况  高压电很危险 注意小心!

网友:
看不到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