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小摆车做了个小玩意,呵呵,小机机还是挺有奔头的

楼主(2011-07-30):
抽空买了黄铜,终于可以给小摆车做个连接杆了,虽然很简单的东西,但在制作过程中,也了解了不少小摆的特性,上个过程图吧

楼主:
以上是正反夹,因为摆车的弹簧夹头可加持深度不多,为了保证同心度,所以尾座也用个夹头来对位,这样做下来,正反夹持,效果不错
继续~

楼主:
一楼补充句,车的时候当然还是用顶针上的,不是尾座上了弹簧夹头车,呵呵,成品基本出来了,上到车头里,开始车锥度

这是以前外包,人家给做的钻夹头锥度,据说要吧锥度车的长点,给钻夹头留点余量

照片

网友:
这个也能自己车啊

楼主:
车好了,欣赏下

楼主:
好了,改装上去了,为了保证同心度,上摆车顶下

楼主:
发现余地留的有点多了,算了,反正已经死紧死紧的了

楼主:
感觉下同心度吧

楼主:
最后来个夹头全家福

网友:
楼主高手啊 ,那个斜度是多少度啊,

网友:
 螺纹也是一起车的吗

网友:
螺纹是板牙套的吗?

网友:
兄弟,做的真好,弄个三爪手紧3卡盘不是更方便啊,帮顶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问

楼主:
楼上的兄弟们~

螺纹用的是板牙,小摆用的M7*0.75的,实体店不好找,去年买的时候人家说商家在囤货,当时就把这套板牙和丝锥给买了

卡盘的连接杆做不了,前面14*1不用车床挑的话怕没精度,那里要是没精度,卡盘也就没精度了,而且那个连接杆,我想还是用钢的比较好,诶,以前那个出掉了(用0618做的)

我现在一套夹头(2.3.4.5.6.7.8.9.10.12.14)的基本都能用了,实在有社么几点五的棒料,如果是小于6的话,我就打算用钻夹头夹,再打顶尖,车个整数,应该对钻夹头也没啥影响

网友:
还是没明白楼主怎样把夹头搞同心的,我的主轴装好后再磨的钻夹头锥度…但装好夹头后还是跳动十丝!!!

楼主:
10楼的朋友,我那个钻夹头用的是0.8度,参考以前那个外包给我做的数据

蚂蚁兄弟,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个过程的同心度,你要先检查下,本身你摆车车头的精,以及车头对车尾的同心度,如果没问题,那做的时候就是这样

看下1楼,第二张图

首先车头这边把工件夹住(不要太紧,能扣上就行),然后尾座上夹头(也不要扣紧),慢慢的将工件的两头都插到车头和车尾的两个弹簧夹头里

然后先将尾座的夹头锁到“比较紧”的状态,再把车头的弹簧夹头锁到“非常紧”,最后吧尾座的夹头松开,慢慢的抽出来就行了

这个时候,如果是第一次干,就要再去打中心孔,车的时候就可以上顶尖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弹簧夹头入主轴那个锥度是21度,钻夹头是0.8度

网友:
手艺不错,我也车过那玩意儿的锥度,那时候实在不知道车多少度,只能慢慢的一点一点的车。

网友:
弹簧夹头,WW的标准 锥度是20度

网友:
引用楼主 “我现在一套夹头(2.3.4.5.6.7.8.9.10.12.14)的基本都能用”

这个 自来柄夹头  不知楼主从什么地方能采购到

我想配几个

网友:
楼主做这个东西估计眼睛已经没有什么大碍了,不过还是要注意保护眼睛,三爪法兰用45号就可以了,尾部柄做好后拉杆拉紧在做法兰部分,同心度应该没有问题的,不过你应该用K01 63的三爪,这个薄型的而且法兰便于加工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告知夹头标准,弹簧夹头是在百晟买的,前两周过去挑的,有些夹头的槽开的不够深,6.5以下28元一个,以上30元一个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兄弟关心哈,眼睛是没发炎了,不过这两天又把脚给崴了,肿的和包子一样,走不了路索性在家太平点,做做东西,呵呵,三爪卡盘的连接杆现在做不了了,我也挺想有个63环球的,可是太贵,以后再说吧,过阵子把手持刀架给拿下,呵呵

网友:
兄弟,你是上面好了下面又弄坏好像是不断有事情啊 老老实实在家做东西吧

楼主:
终于搞到手持刀架了,还弄了个很可爱的小活顶~

网友:
手刀架,现在作的是有点粗

小活顶我也收了一个

杯具的是,用手一转,也可以看出尖是偏的,希望楼主,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
兄弟,那个刀架又叫你小出血了吧,现在的做工是差了,我前几年买的那个做工是很好

网友(2012-05-21):
做卡盘接杆感觉还是比较容易的,只要把配合台阶精度车好就行了,螺纹只是起到个紧固作用,可以把其他部分先车好,配合台阶面留点余量装到小摆车上原车配车就好了,我的接杆是直接在0618上车出来的(一次性装夹),装上卡盘(环球63)以后打表装夹精度0.01

不知道楼主的锥度是直接摆小托板看刻度弄的还是用靠模的方式弄的,感觉直接摆角度的很不靠谱呢

现在的那个刀架做工是真粗糙啊.....................

网友(2013-04-18):
不错不错 小摆车车出这样的效果 ,水平不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