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好盈Pentium和SkyWalker系列的区别

楼主(2011-07-30):
请教用过二者的模友,关于好盈Pentium和SkyWalker系列的区别,比如说大家常用的好盈Pentium 40A和SkyWalker系列的区别在那里。天行者系列到底缩水在哪里。品质相差在哪里?毕竟市场规律是钱货相衡的。是不是天行者系列只是在电调市场泛滥的现在应运而生的剥离充盈利润回归以量取利合理利润的产品吗?还是有哪些性能、元件品质差别如场效应功率管耐压、电调调速线性的差别。感觉天行者系列是好盈向普通质量电调混市场过程的开始?

网友:
楼主你好!

请参考我们刚刚回复的一个帖子: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作为厂家,我们尊重论坛规定,不便直接发布产品内部细节照片,因为这样可能有广告嫌疑。敬请理解!

楼主:
关键的是如果不考虑BEC和电路板单双层的差别,飞腾和天行者在功率管的使用上是否都是相同的,换句话说是不是同一品质的。另外“程序通用”怎么理解?是相同程序?调速线性完全相同?这是我们使用者真正关心的,因为即使是MOSFET的用料充足,不同正品MOSFET的品质也是相差很大的飞腾和天行者的MOSFET是否完全相同,调速线性是否一致才是天行者低价原因的关键。看来此系列刚上市还没人用过,不如飞腾系列普及,大家了解的多。想必我们都要等小白鼠们的舍命试刀型的使用作业了

网友:
好盈是否能研发一款15a左右,能够支持6s的电调?

网友A:
我是使用铂金40A电调 请问厂家为什么一设置油门行程就没有定速了哪

楼主:
综合看模友的几个帖子和好盈厂家的回复,看来我的选择是要不就低端山寨小厂货:便宜!当然别考虑安全和性能。要不好盈中高端:原因是安心。看来天行者不会有价廉物美的馅饼。分析MOSFET的品质和飞腾完全不同。或许只是比其他低端货稍有微乎其微的区别。只能相信钱货相衡的永久真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使用铂金40A电调 请问厂家为什么一设置油门行程就没有定速了哪
因为定速只是类似开关动作。 定速开启60-80好像都是一个转速。

网友:
引用 楼主:
综合看模友的几个帖子和好盈厂家的回复,看来我的选择是要不就低端山寨小厂货:便宜!当然别考虑安全和性能。要不好盈中高端:原因是安心。看来天行者不会有价廉物美的馅饼。分析MOSFET的品质和飞腾完全不同。或许只 ...

      我是好盈科技的研发人员,关于SKYWALKER 的来由,及同我们的飞腾系列的区别,在此做一个说明。

      我公司在淘宝上用“无刷电调”做搜索时,以销量做排名,发现排在前列的是 HW (好盈)程序的XXD-30A 电调,但后续的市场调查表明,这些电调并不都是出自XXD,而是一些零散的小作坊生产出来的。我们也买过这些产品进行分析,发现他们外形酷似我们的飞腾电调,但是里面的用料已被改得面目全非,值钱的元件全部被换了,说白了就是从深圳华强北采购所谓的拆机货和散新货,及一些被打磨过的所谓原装货来替换正品器件。他们只求一味便宜,而不懂得电调如何设计,不清楚决定电调品质和性能的的关键要素。这些山寨品虽然不至于用个一两回就坏,但是不良率却比正常的电调高很多,经常发生无端烧掉和失控等现象。为此我们想,好盈能不能在保证产品性能及稳定性的基础上,为一些经济条件有限的模友出一份力,推出几款可以打击山寨的产品呢?所以公司决定开始研发SKYWAKLKER系列。

      因为SKYWALKER 主要是针对固定翼及四轴飞行器的,工作电压也定位于在2-3S Lipo的主流应用,在元器件和电路上作了如下调整,以降低成本:

1. UBEC
改为线性BEC,但使用的都是1A的稳压芯片,决不用0.5A 的。Skywalker-20A 用两个,Skywalker-40A用了3个。

2.
功率管采用了更常用的DPAK 封装,体积和重量略大。我们采用了N+N 结构,没有用专门的驱动IC,而是使用了分立元件搭建驱动电路,降低成本。但是总体内阻及发热并不差,耐流有保证。

      在市场策略上,公司决定SKYWALKER 系列做微利销售,并且缩减销售环节及利润,这样整体价格就下来了。

      好盈不会因为调低了产品价格,就把性能及稳定性一同降低下来,为此我们做了详细的测试及比较,以确保产品品质,维护好盈品牌。我们所有元器件都是正规渠道采购,正品原装,保证产品的稳定性及一致性,SKYWALKER 和我们的其它产品在同一条线上生产,执行一样的品质标准。

      SKYWALKER
可以视作是飞腾系列的低压固定翼版本,在低压(2-3S Lipo)情况下,和飞腾产品没有什么差距。但SKYWALKER不支持高电压(4-6S Lipo),适用性要差一些。

      产品好不好,客户说了算。但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足够的信心,且我们为客户提供售后保障,这就是我们和山寨品的最大差别。

楼主:
好盈不会因为调低了产品价格,就把性能及稳定性一同降低下来,为此我们做了详细的测试及比较,以确保产品品质,维护好盈品牌。我们所有元器件都是正规渠道采购,正品原装,保证产品的稳定性及一致性,SKYWALKER 和我们的其它产品在同一条线上生产,执行一样的品质标准。

                好,支持讲信义的厂家。希望好盈产品能一如既往的为模友提供高质量的产品服务

网友:
一分价钱一分货

这是千古不变的真理,其他的没有必要去探究

网友:
买一个用下,如果因为电调问题炸鸡,大家贴出来,这个产品就基本上需要改进了

网友:
40A的今天已经到手了,但还没有电池,所以具体使用情况得过一谢了

便宜是硬道理!!!

网友:
好赢是以程序和BEC来区分各层次产品,如果用的都是好赢写的最好的程序,完全占领低端市场(高端对于好赢很难竞争吧),XXD什么的根本不堪一击
不过我说的好象会牺牲中端市场,而且层次更难区分,硬件提高。。。看老板了

网友B:
天行者可不可以做个6OA到80A的也便宜一点的?主要是耐流,有没有UEBc都元关的,主要用来改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行者可不可以做个6OA到80A的也便宜一点的?主要是耐流,有没有UEBc都元关的,

此建议符合市场需求,好盈厂家应该认真对待

网友C:
已拿到四个,分量很足,可以看我的帖子

网友:
不错,支持精品国货!支持好盈!

网友:
40a的高不成低不就,就是个爵头,,反正对我来说基本没有用,,我只有两个40a的,,,,

网友:
40A的用来飞EPP还是可以的,平时玩车,有个电灰机就行了,所以针对不同的玩家有更多的选择挺好的

网友:
建议好盈把天行者的范围做的大点,,60到80a的要有,价格还在80左右的话,相信会很有市场,电调可以不用带Uebc,,,,也可以外接Uebc让买家自己选择,,关键就是耐流,,,一般玩家2,3 s用的多,这样可以大大降低成本什么的,,相信这样一出,,淘宝上的假货山寨将无藏身之处,,,到时候山寨会说,,天啦,我不活了,,,,

网友:
有的朋友赶紧测试,看看skywalker到底好不好

网友:
就这两个区别?线性和最大3s,价格会差一半?还是观望啊

网友:
可惜没飞机,要不一定买个40A来小白下,
我相信,以好赢的实力,就算比飞腾差点,总不至于比XXD之类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已拿到四个,分量很足,可以看我的帖子

分量恐怕不能说明问题,Dpak的比SO8的大好多,重好多

网友:
SkyWalker系列目前只有20A和40A 两款。楼上有模友提议我们扩大产品范围,我们会在做充分的市场调研情况下,慎重地考虑这个建议。

非常感谢上面那位给我们提出建议的模友!同时也感谢每一个对我们进行鼓励、质疑和批评的朋友。对于SkyWalker产品,好盈科技采用了与以往不同的市场策略,希望这一产品能给模友带来更多的实惠和便利。

网友:
希望有小电流的高端电调!像好盈40A给450的6S电机使用,绝对就是浪费……

网友:
HY为啥和山寨竞争?本来你就是要做好高端市场。
可你偏偏走低端路线。就像联想把个thinkpad搞的不伦不类一样。
你抢了山寨,早晚会被山寨报复。
总之市场不是一个品牌能全覆盖的。

网友:
为什么60到80a的要慎重考虑,,,这个会很有市场啊,,,是考虑会不会影响到你们高端产品的销量,,?

网友D:
回复 网友E:

请问好赢,天行者40A的电调,主要针对固定翼和四轴开发,是否同样适合在450直机上使用呢,因为450直机大多数都使用3S锂电,非常关注这个问题。

网友F:
昨天在一家好盈的授权销售店淘货(已淘过飞腾40A2只),和店家聊起这个新的40A,价钱很吸引,但可惜我的方向已经转移到6S,早出来不好?结果又败了一只飞腾60A的,200多元啊!

如果新的40A好用,对广大模友是个福音!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好赢,天行者40A的电调,主要针对固定翼和四轴开发,是否同样适合在450直机上使用呢,因为450直机大多数都使用3S锂电,非常关注这个问题。

你好!完全可以用于3S 电池的450直机。但是这个电调比较长,所以建议您把电调固定于侧板而不是底板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昨天在一家好盈的授权销售店淘货(已淘过飞腾40A2只),和店家聊起这个新的40A,价钱很吸引,但可惜我的方向已经转移到6S,早出来不好?结果又败了一只飞腾60A的,200多元啊!

如果新的40A好用,对广大模友是个福音 ...

呵呵,向“河马PRS兄”致歉了。Skywalker这个产品也是刚刚开始做推广,其实去年有做这个系列的打算了,但是一直忙于车用电调的改良,所以耽误了一些时间。
目前有部分玩家用6S飞450直机,对于这类应用,SkyWalker-40A就不合适了,还是要选用飞腾的。

网友G:
好盈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假货太多,都不知道谁卖的是真的了。得搞一个授权经销商列表,承诺假一罚一百

网友:
引用 网友G:
好盈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假货太多,都不知道谁卖的是真的了。得搞一个授权经销商列表,承诺假一罚一百

严重同意!
严惩鱼目混珠!假货对真货伤害太大了

网友:
搞60a的skywalker吧

现在还是用xxd的电调,可惜好盈60a奔腾太贵。一般固定翼还是xxd实惠
手里有4个好盈了。飞电直。

网友:
好赢的 N+N 结构是不是上下桥臂都是用N沟道管子啊?现在P沟道的管子价格是比N沟道要贵  上臂改N沟道到是个省钱的好办法,效能也不怎么会降下来

网友:
顶好赢,一直都在用

网友(2011-11-05):
支持好赢!一直都在用

网友H:
回复 楼主:
好赢的我使用过40 60 80A的11.1 -18.5V的电压都使用过,感觉不错的!

楼主:
回复 网友H:
多谢模友热心赐教。飞腾的和天行者是不同滴 …… 好盈和银燕是不同滴……

网友I:
郁闷,我的好盈飞腾40A又不行了。
我买回来的飞腾40A,一直配xxd 2217. 第一次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失去动力了,后来寄回商家返修了两趟,昨天又以同样的原因挂了,飞着飞着,突然没有动力,重新启动,电机就打嗝了。

网友:
我的观点是要么用铂金的,要么就用天行者,飞腾反而高不成低不就了。我的铂金40A带定速飞450足够了,3S,4S,5S,6S任意用,玩直机就要玩定速才爽,超柔和启动也安全

网友J:
电调测试视频
http://www.56.com/u77/v_NjQ3NDI3MjI.html
Q群190238679

网友K(2012-03-14):
留个记号 ,有人能发几个自己电调的图吗,对应看看就可以了。